相位噪声分析软件的指导意义

楼主(2008-10-26):
各位前辈,我们用 spectreRF或者其他一些分析软件可以得到VCO或者一些结构的相位噪声和抖动,从这些图形中可以得到什么启发指导我们的设计工作呢,很多噪声源都是我们不能控制或者是和工艺有关的,我们可以控制改善的有哪些因素呢,可以贴图或者用文字说明下如何分析图形或者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吗,谢谢

楼主:
大虾们帮忙,再顶一顶,一句两句也成~~~~~

网友:
班门弄斧 呵呵

通过仿真如果发现相位噪声和抖动性能比较差。
应该可以指导改进我们的设计。
比如,
可以在PLL环里面加入Regulator改进相位噪声和抖动性能。
可以通过电路设计恒定电荷泵的电流来改进相位噪声和抖动性能。
可以设计自动参数调整的PLL来改进相位噪声和抖动性能。
当然关键的一点还是高品质的VCO的设计。

网友:
仿真不能代替设计

设计请见Thomas Lee的书及designers-guide.org上的推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