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仿真vco的噪声?

楼主(2008-10-26):
vco的频率为350Mhz ,现在我用hspice跑tran仿真,把1000个周期误差绝对值的rms平均值作为jitter。但是其它的如mos沟道噪声,1/f噪声应该怎样仿真啊?

      对于vdd和gnd的噪声,我应该怎样模拟啊?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先用测试机测出芯片实际工作环境中的vdd&gnd噪声,然后用噪声谱峰值的那个频率的

正弦信号来模拟,功率和噪声谱的总功率相等(我想vdd & gnd噪声应该是由不同频率和幅度的正弦信号组成,更多的正弦信号当然可以更好的给噪声建模,但

很难知道信号之间的相位差)。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找了一下资料,spectrerf和hspicerf提供pnoise的分析,找到一个手把手教的workshop教程,正在研究中

http://www.eetop.com.cn/bbs/viewthread.php?tid=92695&highlight=spectrerf

网友(2008-12-08):
我也不知道

网友:
pnoise 要设顶初始条件

网友:
要想仿真出每个噪声源对输出信号的影响,好像要先对每个噪声源建模,然后仿真相位噪声或者时钟JITTER,只是好像只有HSPICE RF版本才可以进行。而且听说
远远不如cadence成熟。具体怎么仿真也不知道?pnoise和PSS怎么用?代表了什么?
恳求高手来解答

网友:
应该用SPECTRERF
HSPICERF的ARCHITECH 原来不过是SPECTRERF  R&D里的一个小兵 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

SPECTRERF  的PSS  PNOISE 可以给出PHASE  NOISE  和JITTER
如果是PLL 还可以给出LONG TERM JITTER

跟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一个 driven signal, for example, noise from power supply or substrate, you can include it in your simulation using HB semi-autonomous analysis in SpectreRF

网友(2018-07-21):
链接失效了。。。。。。

网友:
有人下載成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