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概述

楼主(2008-10-26):
关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如下图普及一下基础知识先:

         其中Tcq 触发器时钟到数据输出的延时,Tcd 时钟的延时参数 Tpd 组合逻辑的延时,Tsetup 触发器的保持时间。
         因为数据到达触发器的时间至少要比时钟沿早一个建立时间,则有Tcq+Tpd+Tsetup+T,建立时间裕量=T时钟周期+Tcd,由于T建立时间裕量>0。
        所以要求的最小时钟周期即为T=Tcq+Tpd+Tsetup-Tcd
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时钟沿到来到触发器Q变化的时间Tco(CLK--Q)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逻辑组合电路的延迟时间最大为T2max,最小为T2min,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该题最终答案:T3setup< FONT>
      maxbird: D2的保持时间就是时钟沿到来之后,D2的数据输入端要保持数据不变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由D1和D2之间的组合逻辑时延决定的。例如:假设D1和D2之间的组合逻辑时延为2ns,时钟周期为10ns,这意味着在时钟沿来到后,D1输出的新数据要过2ns才会到达D2的数据输入端,那么在这2ns内,D2的数据输入端保持的还是上一次的旧数据,其值不会立即更新,假设D2的最小保持时间为3ns,这意味时钟沿到来后,D2的数据输入端的值在3ns内不能有变化,回到问题的关键,由于D1在时钟沿到来后的输出结果,经过2ns的组合逻辑延时便到达了D2的输入端,而D2要求在时钟沿到来后的3ns内其输入端的值不能改变,这样D2的保持时间就得不到满足,所以D2的保持时间必须小于等于2ns。至于说T2min为0时的情况,其实T2min是永远不能为0的,即使是一根导线其时延也是不可能为0的,这就是为什么移位寄存器的两个触发器之间连的只是一根导线,导线后端触发器的保持时间却还是可以满足的原因,其实移位寄存器中触发器的保持时间可以看成是小于等于其间导线的时延。
      建立时间:触发器在时钟沿来到前,其数据输入端的数据必须保持不变的时间;保持时间:触发器在时钟沿来到后,其数据输入端的数据必须保持不变的时间。如下图:

    因为触发器内部数据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如果不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触发器将进入亚稳态,进入亚稳态后触发器的输出将不稳定,在0和1之间变化,这时需要经过一个恢复时间,其输出才能稳定,但稳定后的值并不一定是你的输入值。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两级触发器来同步异步输入信号。这样做可以防止由于异步输入信号对于本级时钟可能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而使本级触发器产生的亚稳态传播到后面逻辑中,导致亚稳态的传播。两级触发器可防止亚稳态传播的原理:假设第一级触发器的输入不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它在第一个脉冲沿到来后输出的数据就为亚稳态,那么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之前,其输出的亚稳态数据在一段恢复时间后必须稳定下来,而且稳定的数据必须满足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如果都满足了,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时,第二级触发器将不会出现亚稳态,因为其输入端的数据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同步器有效的条件:第一级触发器进入亚稳态后的恢复时间 + 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 < = 时钟周期。
    maxbird在该部分详细说明了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概念,以及如果不满足二者可能导致的亚稳态的传播。注意这里说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是针对时钟而言的,在进行时序约束时所指的就是这种,而很多网友以前学习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概念是针对信号而言的,所指的对象不同,分析出来的结论完全相反,一定注意不要混淆。
      不考虑CLOCK SKEW情况下。D2的建立时间要求:Tco1+T1(logic delay)+Tsetup2 < Tc(CLOCK 周期) 。那么 Tsetup2 < Tc(CLOCK 周期) -(Tco1+T1)。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相对的保持时间实际就是路径的总延时(Tco1+T1)。保持时间 Thold2 < (Tco1+T1)。
不考虑CLOCK SKEW情况下。D2的建立时间要求:Tco1+T1(logic delay)+Tsetup2 < Tc(CLOCK 周期) 。那么 Tsetup2 < Tc(CLOCK 周期) -(Tco1+T1)。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相对的保持时间实际就是路径的总延时(Tco1+T1)。保持时间 Thold2 < (Tco1+T1)。

网友(2009-09-09):
学到了很多东西,谢啦

网友(2009-12-24):
没有附件,真正免费,感谢,学习了

网友:
我们老师上课讲过 内容和你这差不多。。。。

网友(2010-06-14):
Take a look, thanks.

网友:
LZ好人啊,
就需要这种可以直接贴出来看的!

网友:
去中兴面试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0-10-05):
没有图啊

网友(2011-04-21):
不错,说得很好

网友(2019-12-24):
图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