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ray和razavi两本书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26):
就是在gray和razavi的书中,对共模抑制比的定义好像不一样,gray定义的是差模输入到差模的输出的增益 比上共模输入到共模输出的增益,可是razavi上面是差模输入到差模输出比上共模输入到差模输出,请问一下,这些是一样的呢,还是两个作者的思路和注意点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真的不一样的话
那显然gray的是对的
共模增益=共模输出/共模输入

网友:
呵呵,的确有不同,又查了GRAY的书,他的定义同ALLEN , 不过GRAY 也谈了Adm /  A cm-dm  ,认为这个公式很重要,
我觉得RAZAVI的定义可能实际意义更大些,对于差分电路而言, A cm-cm 导致静态工作点的变化也许不太大 ,A cm-dm则直接
对输出产生影响。 大师们有不同观点,咱们也没办法

网友:
其实ALLEN与RAZAVI 的书有不少观点都是有小区别的,如 电流源负载的电压输出上限 Vout max 等等,
就当是少林派和武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