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RF测VCO相位噪声

楼主(2008-10-26):
*************************************************
差动环形振荡器的电路结构描述
*************************************************
HB分析
.option hbtraninit
.option hbtranpts=48
.option hbtranfreqsearch=1
*是否需要加option?

?Vosc out gnd pulse 0 0.2 0.01n 0.01n 0.01n 1n 10n
?.tran 0.1n 10n
HB分析首先进行瞬态分析,然后执行FFT把时域的数据结果转换到频域中
瞬态分析的激励源是要专门给吗,给在哪个点,.tran需要执行多长时间
还是说只要执行.hbosc就够了,不需要写瞬态分析语句了?

.hbosc tone=1.0e9 nharms=12 probenode=out,gnd,0.9 fspts=40,1.0e8,1.0e10 sweep Vc1 0.6 1.2 0.1
探测电压probenode给在哪个点?

PHASENOISE分析
.phasenoise V(Clk_out) dec 10 100 1.0e7 method=1 carrierindex=1

**************************************************************************************
PRINT打印输出
**************************************************************************************

楼主:
再顶一下,这两天苦于此无法解决,拜谢大虾们

楼主:
今天试过RF手册里提供的例子,一个都跑不通,我用的是07年的HSPICE,报WARNING说是 无法 recognized或者 identify那些command,为什么啊

网友:
看帖不顶不厚道~~我顶~~~~

看帖不顶不厚道~~我顶~~~~

金山毒霸下载金山词霸金山快译word金山清理专家

网友:
不需要瞬态语句
probe点一般加在电感的任意一端,或是环路中的任意一点

楼主:
谢谢大大的指导,意思就是说执行hbosc和phasenoise就可以了瓦,现在发现用snosc也可以的,都是先执行非线性电路的稳态分析,然后执行相噪分析,
试过里面的例子,都跑不通,突然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手头的HSPCIE是D版的,07年的应该有RF包的,估计是license的问题,
有没有大大知道如何可以看hspcie到底装了哪些包呢,我不确定是我的语句有问题,还是有些包就根本不可用。,,

网友(2011-01-27):
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1-03-20):
感謝分享..現在正在學

网友(2013-03-14):
用例子里的能跑通,自己做了个差分的环振就是不会收敛,找不到初始频率,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02-19):
我现在也在弄这个问题  都快气砸了

网友(2017-11-07):
mark一下 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