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书上运放设计建立时间的疑问

楼主(2008-10-27):
在书中(P221)讲解两级运放尾电流I5的设计中提到:
可以用I5=SR*Cc
也可用I5=10*(VDD-VSS)/(2*Ts)    Ts 是建立时间
一般说来,建立时间应该很短,如果Ts在1us,那么电流就会很大,或者建立时间可能就是比较长?希望达人指点

网友:
The slew rate is only part of the total settling time.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SLICE 0645 will be a helper.

网友:
这个公式有问题的,还要乘以补偿电容,10在分母上,可以自己重新推一下。

楼主:
hardmany:你说说这个怎么推导呢?谢谢

网友:
allen的这个公式一直没看明白,觉得Ts 应该按照指数相应推算,不同的稳定范围如1%,0.5%,0.1%的Ts是不同的,
sansen 的那个公式取得是0.1%

网友:
那个公式有问题的呀??我还一直在用那个公式,唉

网友:
长见识了。。。。达人一堆一堆的

网友(2010-11-15):
解决了一个疑惑,谢谢!

网友:
要清楚为什么用SR这个指标,什么时候适用SR这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