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与fpga中断问题!!!

楼主(2008-10-27):
本人用fpga设计一个芯片,该芯片的作用是接收外部io并将外部io的状态通过协议传递给cpu。
情况介绍:io初始都为高电平,当为低时为io使能;
要求是:当一个io使能时间,fpga给cpu中断,并等待cpu进行读取当前值!
问题是:1、如果一个io从高变为低后,一直为低,则cpu一直在响应中断!
        2、如果一个io为低后,又来一个io为低,则怎么处理才能不丢失?
请大家办忙分析下,看如何解决才能够使io只要从高到低就给cpu中断,并在cpu读取后直接屏避掉该io,并且仍能接受下一个低电平!只要有io为低,则每一个都能传递给cpu,并不占cpu中断太多时间...

谢谢指教的所有人!

网友(2010-03-22):
1.把电平转换成脉冲就可以了
2.把转换之后的脉冲信号或就OK了吧

不知道对你的意思有没有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