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r...loop 急切!多谢指点!

楼主(2008-10-27):
m0<='1' when (d1>hold_s) else '0';
            m1<='1' when (d2>hold_s) else '0';
            m2<='1' when (d3>hold_s) else '0';
            m3<='1' when (d4>hold_s) else '0';
            m4<='1' when (d5>hold_s) else '0';
            m5<='1' when (d6>hold_s) else '0';
            m6<='1' when (d7>hold_s) else '0';
            m7<='1' when (d8>hold_s) else '0';
            m8<='1' when (d9>hold_s) else '0';
m<=m8&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process(clk)
     variable counter :  integer  range 0 to 4:=0 ;
     variable num     :  integer  range 0 to 8 :=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ounter:=0;
       for num in 0 to 8 loop
           if (m(num)='1')  then
            counter:=counter+1;
           else
            counter:=counter;
           end if;
           if counter=3 then
             flag_s<='1';              --flag表示光斑标志
             counter:=0;
             exit;
           else
             flag_s<='0';
             counter:=counter;
           end if;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请问各位高手:我上面用的FOR LOOP语句会不会被综合掉,是否为一个clk时钟for loop执行了八次??
                         能否满足以上语句含义的要求??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小弟做了一个for...loop的小程序仿真,结果for..loop只被执行了一次,我用QII6.0,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8-12-26):
process(Aclr,Clk) --这个进程不会对q_t(0)赋值 begin if Aclr='1' then for i in 1 to Number loop q_t(i)<=(others=>'0'); end loop;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for i in 1 to Number loop q_t(i)<=q_t(i-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Q<=q_t(Number);

XILINX能推断正确...

网友:
for loop能否被综合,你可以试着把for loop展开看看。 如果展开能综合,那么这个for loop就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