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有jazz以前的工艺库?

楼主(2008-10-27):
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和jazz签保密协议了,但想先弄个以前的库文件仿一仿,练练手,谁有吗?当然,不要违反保密的要求,可以是过期的。多谢了。

网友:
我有  可是拷贝不出来

楼主:
能帮帮忙么?别的库文件也行,随便来一个都成。多谢了。

网友:
你要什么工艺的,0.18还是0.35还是其他的,或者高压的?
你不会什么都要吗?

你要什么版本的。3.004还是
4.001的!!!!!!!!!!!!!!!!!

楼主:
是0.18um的,4.001吧,版本无所谓,都可以。摆脱楼上的了!多谢了!

网友(2009-06-02):
我也是和楼主情况一样的,只是需要0.18的工艺库,就是尝试仿真一下,过期的也可以,谢谢:)

网友(2011-03-14):
是那个呀?

网友(2011-05-28):
请教下jazz的安装过程,按照它的说明,需要生成一个jazz.cshrc的文件,该文件中有一行是“seteven per5 full path to execute”不晓得这个应该指向哪里,知道的回个话哈,谢谢

网友(2011-07-13):
回复 网友A:

    你的 perl 命令在哪里 就指向哪呀 一般在 /usr/bin/p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