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ltrasim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我在使用ultrasim进行后仿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对模拟的模块设定为比较高的精度,对数字的模块设定为比较低的精度。

我知道在前仿的时候是可以的,因为ultrasim可以指定每个子模块的仿真精度。(.usim_opt sim_mode I0.IVCO)

但是由于在做参数提取出来的网表已经没有hierarchy之分,所以无法采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元件的命名还是跟模块相关的,不知道ultrasim有没有这样的命令,通过名字相关来设定仿真精度

大家一下讨论一下

楼主:
大家都没有在用Ultrasim吗??

要是有不同的思路也可以说说呀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9-07-01):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电路规模比较大,star-rc提取参数之后,spf网表又不像schematic那样有层次,无法分块定义,若直接用ultrasim跑统一设置精度,太慢,等不及,这真很成问题,同样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单纯用starRC的网表可能不行, 建议提出SPEF或者DSPF, 然后用stitch的方法缝合到prelayout 网表上, 这时候仿真之前用的local option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2019-07-15):
印象中 可以用 sim_mod subckt= 来对模块名字来分别设置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