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mos工艺中的pnp是横向还是纵向,一般采用多大尺寸?

楼主(2008-10-28):
请问cmos工艺中的pnp是hengx

网友:
应该为纵向寄生的PNP,beta很小的,大概10以内,一般用作diode用。一般用5×5或10×10即可。

网友:
横纵都可以做,纵向的话集电极必须接最低电位。

网友(2009-03-20):
要用到这个,所以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所用的工艺里面有没有深阱工艺,有的话横纵都可以做,没有的话就只能做纵,而且要注意集电极一般是和衬底相连的

网友(2020-05-26):
5楼兄弟正解。

网友:
横向纵向都可以做,不同外延,不同的阱提供的结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