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很多,都眼花缭乱了,大家都怎么抉择?

楼主(2008-10-28):
呵呵,这是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大家都怎么解决呢?
是攻一个还是博??
请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建议eetop分门别类 严格剔除重复发书现象

网友:
当然是从你手头做的东西出发  慢慢扩展 否则书太多了

网友:
如果想系统的看书,怎么选择?

网友:
analog这边
器件可以看neamen的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devices
电路可以看gray的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D可以看plassche的cmos integrated analog-to-digital and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
delta-sigma可以看temes等的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pll可以看gardner的phase-lock techniques
layout与工艺可以看hastings的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信号与系统当然是oppenheim的signals and systems

楼主:
Nasta兄,景仰!
多向大牛学习,恩,要系统地静下心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