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带宽和采样频率什么关系

楼主(2008-10-29):
模拟带宽和采样频率什么关系?                    这个我搞不太懂,有个叫ad9054的,它的采样率是200Msps,但是它的模拟带宽可以达到350Mhz,我不懂这两者的关系,还请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2008-12-23):
模拟带宽是输出信号相对输入信号幅度衰减3DB以内的频率范围,对于AD来说,就是测得的值相对输入信号衰减没有超过3DB的频率范围。
采样率是该芯片每秒对输入信号采样的次数。能达到的最大次数就是最大采样率。

网友:
同意楼上哈

网友(2009-03-27):
带宽是和信号的频率或是信号的上升时间有关系,采样率是每秒的采样个数

网友:
意思也就是,表面上,采样频率与来奎斯特定理不符

网友(2009-05-02):
信号带宽是相当于输入信号来说的,是该芯片对输入信号的要求,就是说输出信号在衰减3DB时,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
采样率是对采样时钟来说的,每秒钟采样次数,采样率越高,转换器的速度就越快

网友(2012-08-12):
奈奎斯特定理 要求采样率大于两倍的信号带宽,实际上可以有多路同时采集一个信号,然后把采集的信号整合到一起,所以带宽大于采样率也正常------我的理解

网友:
过采样技术可实现,我认为

网友(2017-11-14):
ad采样率大于输入带宽也未尝不可。采样率增加不仅考验ad片子,而且会增加带宽,会影响射频接收指标。(例如acs,spurious supression)

网友:
模拟带宽其实就是这个芯片的最大频率,采样率一般就是半模拟带宽,如何系统增加了抗混叠滤波器的话,就可以不用太接近倍频带宽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