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LM与TLU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0-29):
翻看之前的笔记,突然一点想不通:
TLU是估算R,C的,WLM也是估算R,C的,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与Elmore,模型,Vritual route, Global route有什么关系?
概念都混在一起了!!

网友(2008-12-22):
TLU 的R 是通过lookuptablew查出来的,wlm是通过fanout估出来的。

网友(2011-05-13):
wlm是预估的虚拟模型,是根据面积估算出来的
TLU是根据实际的绕线然后去计算用的系数

仅供交流

网友:
WLM主要用于估计Cell Delay,利用这个东西得到的Net Delay是很不可靠的。
而TLU主要用于计算Net Delay, 利用这个东西得到的Net Delay跟StarRCell出来的值比较,差别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