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注入电容

楼主(2008-10-29):
如题,什么是注入电容,和别的类型的电容如poly电容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是不是指的是MOS电容,
2层注入怎么做电容,头大。。。。。。。。。。。。。。。

网友:
是不是,在poly下面nwell里注入PSD,和poly一起形成的电容,呵呵,
但是不知道工艺上如何实现?在自对准的情况下。。。。

楼主:
说实话,我也是不知道,在一篇资料中看到有提到注入电容,说到它在电荷转移过程中上下极板的不同,所以想来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