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MIPS CPU?

楼主(2008-10-29):
我想在mips上通过C语言实现一些算法,现在已经通过buildroot在linux下建立了交叉编译环境,并且成功编译,但运行时提示:不能执行二进制文件。
在交叉编译环境下编译的二进制文件应该只能在mips的CPU上运行吧,但是我没有实验板,应该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mips的cpu进行仿真?

谢谢大家!

网友(2009-03-10):
你上网下载一个MIPS的模拟器就行了

对不同型号的MIPS有不同的仿真器,看你需要哪个:这个不错,是清华原创的。skyeye嵌入式系统模拟器。这是一个嵌入式系统的模拟器,能够在这个系统中运行uc/os、uclinux,可以模拟ARM7TDMI, ARM720T,StrongARM, XScale, Blackfin CPU核,并且模拟了多种外围设备。这个模拟器诞生在清华大学,在此推荐一下。开源站点:http://www.skyeye.org/index.shtml

网友:
还有这个也不错

simos,一个非常不错的模拟器,龙芯开发团队使用过的一个mips模拟器。开源站点:http://simos.stanford.edu/

网友:
这个也可以

SPIM,spim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用户界面,并且能够运行在Unix/Windows/Dos下,同样完整地实现了MIPS R3000指令集,图形界面就如同大多数的调试工具一样使用,可以直接读取和解释MIPS R3000汇编指令。http://pages.cs.wisc.edu/~larus/spi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