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l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新手在设计一个频踪
其中有个pll环要输出1.0,1.2,1.4GHz三个频点,那我在用ADIsimPLL设计时有几个该选什么??

楼主:
check……和not check分别是什么功能意思?

网友:
这种问题都没人回答

顶一个!楼主加油~

网友:
选默认就行。关键是选好VCO,滤波环路的形式等。

网友(2009-03-24):
可以的 的

网友:
可以对三个点分别进行模拟,选点频输出就行。

网友:
对了,LZ能介绍下所用的软件吗?那个是专门设计PLL的吗?

网友:
那个是ADISIMPLL,专门设计AD公司的鉴相器组成的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