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为什么芯片很烫??

楼主(2008-10-29):
各位大侠,下面是小弟做的电压抬升电路(输入范围-5V~+5V,输入到DSP内部AD的范围为0~3V),里面的OP运放是OPA4227PA(该芯片以前在别的电路中也用过,没出现过芯片发烫的情况),如果把OPA4227PA换成LM324,LM324不发烫,帮忙看一下下面电路或芯片使用有什么问题?

重新更新

重新更新

网友:
串个电流表到处测测吧

楼主:
呵呵,在小的电路板上,没法测啊。

网友:
光从这个图上好像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啊

楼主:
关键是我换成LM324后,该芯片不烫。但想来想去也觉得不应该OPA4227芯片有什么问题啊,毕竟这只是个普通电路,又不是特殊电路。

楼主:
不好意思,原来图中漏掉了RC滤波和箝位电路,现已更新。

网友:
会不会是OPA比LM324带宽大,导致电路的增益高,从而在最终负载上电流太大?

楼主:
确实是高手啊,因为我看不懂您的意思,呵呵。

网友:
当输入为0V时还烫否,怀疑是输入悬空的原因

网友:
钳位卡在0~3v,有可能钳位漏电太大

网友:
你现在的电路当输入-5V时,负载电流100mA左右,把滤波电阻R287阻值改大到500以上试试

网友(2008-12-20):
看看电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网友:
居然看不到啊

网友:
来学习了~~看看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2009-02-17):
都是高手!@

网友:
研究那两个OP的区别就可以了

网友:
输入电流太大了,OPA4227的输入电流极限才20mA,而LM324有50mA

网友:
输入电流太大了,OPA4227输入电流极限才20mA,而LM324有50mA

网友:
建议再仔细看看各个部分的电流限制,比较一下两个芯片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