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FPGA互连问题

楼主(2008-10-29):
当前系统有多片Xilinx Virtex-5 FPGA,FPGA之间需要传递信号,是否可以直接通过用户I/O的硬连线来实现?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不行,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根据板上互连的io定义好你的ucf就可以了,如果两片FPGA是同步的系统要特别注意片间延时的影响.

如果是一个设计要放到几片FPGA中去(比如设计太大了,一片放不下),可以使用partition的工具(如certify),
定义好boardfile,然后根据需要分割成几块来综合,定义好互连,将生成的edf文件和ncf文件分别做综合就ok了

网友(2008-12-24):
请问多片如何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板上互连的io定义好你的ucf就可以了,如果两片FPGA是同步的系统要特别注意片间延时的影响.

如果是一个设计要放到几片FPGA中去(比如设计太大了,一片放不下),可以使用partition的工具(如certify),
定义好boardf ...

长见识了。以前知道有一个Certify,但是不知道是做啥的.谢谢了!

网友(2010-12-13):
悲剧了,我还不知道Certify是什么东西呀,天那。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