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15.5 安装问题

楼主(2008-10-29):
Cadence SPB 15.5 安装方法   首先设两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license.lic 和 LM_LICENSE_FILE = ******\license.lic , 指向此SPB 15.5 的LIC路径.   再直接安装产品.   运行 setup.exe, 选接受协议,再直接点 中间项---  安装产品---(不要点 上面 安装 LICENSE SERVER或下面的那项 ),中途提示啥没 license,dat报错等 不管它,接着有 端口号啊,INSTALLINFO.TXT啊等全留空白,不管!!! 一路 NEXT ,到要安装哪些东东选项时,可全选。装完后提示要重起电脑。注:ORCAD 10.5 也可以用此SPB15.5的LIC.同一系统可同时装上 Orcad 10.5  2CD 版和 和 SPB15.5  4CD版。(不推荐,好费空间哦)SPB 15.5 里已包含了Orcad 10.5 的,但此 Orcad 版本号要新些。  4CD 装完,含 library ,文件大小,近2.8G ,而文件所占空间达到 惊人的 9.4 G !如果以前装过ORCAD 10.5  ,可直接修改以前的环境变量,指向SPB15.5 的LIC 位置即可共用此SPB15.5 的LIC文件**************************************************************************************************************************************************我是按照以上方法进行的,license.lic就放在c:\license.lic安装到第二张cd的时候,在装到crystal10.msi不动了,
然后弹出了component transfer error.

还有,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和安装说明上的有出入,我用虚拟光驱加载第一张cd就开始安装了,没有运行setup.exe,还有就是,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2.8G还是9.4G啊
请高手指教是怎么回事,在安装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2010-01-02):
自己解决!

网友(2020-11-23):
请问虚拟光驱咋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