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15.5 安装问题

楼主(2008-10-29):
Cadence SPB 15.5 安装方法 首先设两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license.lic 和LM_LICENSE_FILE = ******\license.lic , 指向此SPB 15.5 的LIC路径. 再直接安装产品. 运行setup.exe, 选接受协议,再直接点 中间项--- 安装产品---(不要点 上面 安装 LICENSE SERVER或下面的那项),中途提示啥没 license,dat报错等 不管它,接着有 端口号啊,INSTALLINFO.TXT啊等全留空白,不管!!! 一路NEXT ,到要安装哪些东东选项时,可全选。装完后提示要重起电脑。注:ORCAD 10.5 也可以用此SPB15.5的LIC.同一系统可同时装上 Orcad 10.5 2CD 版和 和 SPB15.5 4CD版。(不推荐,好费空间哦)SPB 15.5里已包含了Orcad 10.5 的,但此 Orcad 版本号要新些。 4CD 装完,含 library ,文件大小,近2.8G,而文件所占空间达到 惊人的 9.4 G !如果以前装过ORCAD 10.5 ,可直接修改以前的环境变量,指向SPB15.5 的LIC 位置即可共用此SPB15.5 的LIC文件**************************************************************************************************************************************************我是按照以上方法进行的,license.lic就放在c:\license.lic安装到第二张cd的时候,在装到crystal10.msi不动了,然后弹出了component transfer error.还有,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和安装说明上的有出入,我用虚拟光驱加载第一张cd就开始安装了,没有运行setup.exe,还有就是,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2.8G还是9.4G啊请高手指教是怎么回事,在安装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复合破碎机 复合破 复合式破碎机 破碎机

■■国营河南山宝矿山机械厂,以生产矿山设备为主,是国内最早生产矿山机械的厂家之一。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精良的加工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本着‘以诚立信,以质为本,不求最好,但求更好’的企业精神。

■■我公司生产的高效细碎机(制砂机),环锤式破碎机,复合式破碎机,振动筛,洗砂机,鄂式破碎机,免烧砖机,烘干机,破石机,木粉机,球磨机,现推出粮油机械,颚式破碎机(颚破机),锤式破碎机(锤破),反击式破碎机(反击破),辊式破碎机(双辊破),对辊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冲击破),颚破机,鄂破机,细破机,破石机,碎石机,克石机,给料破碎机,原煤破碎机,路面破碎机,复摆细碎颚式破碎机,PCL破碎机,自击式破碎机,立式复合破碎机,卧式复合破碎机,圆锥破碎机,碎石机及破碎生产线上使用的振动给料机(喂料机),摆式给料机,复摆式给料机,输送机,胶带输送机,输送设备,直线振动筛(直线筛),圆振动筛(圆筛),筛分设备。筛选设备,皮带输送机以及各种矿山配套设备。

■■客户的需要,是我们的追求,您的关爱是我们的动力,把您的手和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共创未来!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一切让客户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是我们一贯坚持的质量方针;我们注重产品质量的每一个环节,设备的出厂合格率始终是100%,维修率是同行业中最低的。

■■我们并不是最优秀的企业,但是,我们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打造坚实的市场基础和良好的用户口碑,合理与客户共创双赢!

■■联系电话:0371-67846390  13939015767    联系QQ:785804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