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迁移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问题如下:
电流密度对电迁移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在ic设计和版图上尽量避免?

烦请前辈们指导指导

楼主:
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吗?
555555

网友:
电迁移产生的因素主要是电流密度过大,这可能导致连线电子空隙或接触孔处产生电子堆积,从而引起导线电阻增加甚至短路。
建议:根据电流大小调整线宽,多打接触孔

网友(2011-11-08):
EM并不见得都是要避免的.

网友:
一般要遵守design rule上关于metal density的r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绕线的时候有个选项的,可以避免EM

网友:
避免大电流从细金属线流过。一般就是加宽金属线吧

网友:
主要是power route上 的EM比较严重, 当然高速信号上也有可能EM violation,比如超过500~600Mhz,的时钟线上,

防止EM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加大线宽啊,比如 2 width clock net

对于power route, 加大宽度和增加供应也是对的,比如走多层金属布线,

个人认为没必要注意EM啊, 一个芯片能用几年啊,如果EM都好, 大家不要做芯片了,
一个芯片用100年, 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EM随着温度升高  ,发生的可能性加大,

高温高压 是 EM 最critical的corner了, FF corner

网友:
一般情况下工艺上就直接处理了  铝线容易产生 但是工艺一般用的都是掺杂铝 比如参铜
减小电流密度 还是要加宽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