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30):
TESTBENCH是用来验证代码的,但是它的时序是由什么来做保障的
换句话说,你怎么保证自己的TESTBENCH是准确而且符合要求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回答的。
就好象问:“你如何保证你设计的ic是否满足客户的要求”,差不多

网友A:
可以说是由designer来保证的

对于一个spec的理解,designer和verification engineer可能会不一样,有可能是designer对,也有肯可能是你对。
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testbench,run simulation之后出错,首先要检查各信号是否符合自己的理解,若不是,那就改;若信号跟自己的理解一致,那就与designer沟通,看看是不是trl有误,若他认为rtl没错,只是你和他对spec的理解有偏差,那就你俩再讨论讨论,直到你俩意见一致

楼主(2008-12-20):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是由designer来保证的

对于一个spec的理解,designer和verification engineer可能会不一样,有可能是designer对,也有肯可能是你对。
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testbench,run simulation之后出错,首先要检 ...

谢谢,嗯,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了,不过其实当时我的疑惑是,可综合的TESTBENCH就能够保证时序的正确性吗?
我的测试平台都验证完了,数字后端的工作也快要结束了

网友:
验证环境和RTL代码是相互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