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冲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8-10-30):
如题,包含:
第一:闭环系统(如单位增益运放)的过冲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反馈滞后?
第二:开环系统(如数字输出驱动电路)没有反馈,怎么还有过冲呢?
第三: 过冲电压会超过电源电压,这是为什么?

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一 阻尼系数偏小 出现的振铃
二 三 寄生电容引起的毛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生电容怎么使输出电压高于电源电压的呢?

这么说升压电荷泵就没法实现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升压电荷泵就没法实现喽

一桩归一桩,电路接法不一样,升压电荷泵是多个电容串联,或者电容与电源串联,当然可以高于电源电压
但是数字信号的驱动器,输出也就是个反相器,怎么能与电荷泵混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桩归一桩,电路接法不一样,升压电荷泵是多个电容串联,或者电容与电源串联,当然可以高于电源电压
但是数字信号的驱动器,输出也就是个反相器,怎么能与电荷泵混在一起?

只是说明有电容存在,导致这个问题。
反相器它也会有电容负载,输出到达电源电压后PMOS不会立即停止对输出端的电容充电, so.....

网友B:
mos的栅漏电容会将输入信号耦合到输出,引起输出电压过冲,超过电源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说明有电容存在,导致这个问题。
反相器它也会有电容负载,输出到达电源电压后PMOS不会立即停止对输出端的电容充电, so.....

充电的条件是有电势差,电压充到电源一样高了也就不存在电势差了,电流怎么会在MOS管中从低电压流向高电压使高压更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栅漏电容会将输入信号耦合到输出,引起输出电压过冲,超过电源是有可能的。

栅漏电容是存在,而且会起作用,
但是对输出级来说,假如先前的状态是输出 0 ,那么对N管来说栅电压应为 VDD ,栅漏电压是正的, 翻转的时候栅压变为 0 ,如果栅漏电容不放电,输出应该是负压, 产生下冲, 可是这时候正常输出是上升沿, 实际情况是产生上冲, 好像说不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漏电容是存在,而且会起作用,
但是对输出级来说,假如先前的状态是输出 0 ,那么对N管来说栅电压应为 VDD ,栅漏电压是正的, 翻转的时候栅压变为 0 ,如果栅漏电容不放电,输出应该是负压, 产生下冲, 可是这时候正常 ...

是吗,那还得想想
我的看法是如果之前输入是高,输出低。当输入变高的时候,输出会瞬变为2VDD,如果pmos漏栅电容够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那还得想想
我的看法是如果之前输入是高,输出低。当输入变高的时候,输出会瞬变为2VDD,如果pmos漏栅电容够大的话。

输入是高,怎么还会"变高"呢?
你说的现象是自举,在反馈上经常用,弥勒电容就是这样的

楼主:
顶一下,请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寄生电感电容也会导致过冲

网友(2010-08-12):
同意状态翻转时耦合产生毛刺。

网友:
主要是封闭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引起的

网友:
非线性寄生元件,电感或者电容等,对电荷的充放电等效应引起的

网友:
栅漏电容是存在,而且会起作用,
但是对输出级来说,假如先前的状态是输出 0 ,那么对N管来说栅电压应为 VDD ,栅漏电压是正的, 翻转的时候栅压变为 0 ,如果栅漏电容不放电,输出应该是负压, 产生下冲, 可是这时候正常 ...
引用 楼主:

对于方向器,此处寄生电容不仅仅是N管的栅漏电容,还有P管的栅漏电容。。。这个寄生电容应该不是固定值吧,应该跟管子的工作状态有关系!?

网友:
嗯嗯!!我得多學點~~~

网友:
感觉感觉~

楼主(2010-09-20):
主要是封闭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引起的
引用 网友C:

说得有理,振铃现象应该就是这样产生的,IO对外部的寄生电容充电,是通过bonding wire以及PCB走线了的,这些走线的寄生电感和电容导致LC振荡,导线内阻使振幅越来越小,过冲应该是阻尼振荡的时间很短,同时寄生电感比较大,也是振铃现象的一种

网友:
从我的理解来看,如果你说的过冲指正余弦震荡的话
1.闭环系统本身就可能是个多阶系统,二阶,LC系统为例子,解Vo=VI+A1e^jwt+A2e^-jwt,用欧拉公式,就可以看到VI后面叠加了个三角函数,过冲也就可以解释了.
2.数字系统,频率很快,金属连线的寄生电感也不能忽律,他们和电容一起作用,形成过冲,有电感了,高于电源电压也好解释了(情况1中,电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多阶系统的解).
3..前面也看到了,1.2.都能使输出电压高于电源电压.
PS:不一定正确,个人理解,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2014-09-13):
回复 楼主: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反相器稳态时,若输入为低,则输出为高,近似等于Vdd;此时,若输入突然急剧上升,由于栅漏间的miller电容上的压降不能突变,导致输出端的电压也急剧上升,甚至超过Vdd,即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