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che的频率

楼主(2008-10-30):
请教一个问题,Mips 24K可以跑到400Mhz, 那么Cache需要跑在什么频率?我印象中Cache是用single port sram搭的,
而且cache的clock上有 clock gating , 所以不知道cache到底需要跑在什么频率,对sram的频率有什么要求,哪位高人给个详细解释?

网友:
喜欢

我最喜欢楼主的东西了
嘻嘻

网友:
www.soft163.cn售圆方TPM5000,清华斯维尔软件,成捷讯,理正建筑

建筑、电气、暖通、节通、日照、装修设计类

PKPM2008结构、钢结构、特种结构、建筑、节能、设备
天正建筑、天正电气、天正结构、天正暖通、天正节能、天正日照
圆方TPM5000/TPM3000、圆家家具设计系统、圆方橱柜销售设计系统
清华斯维尔建筑设计TH-Arch2008、斯维尔设备设计Mech2008、斯维乐节能设计
成捷讯通信工程线路绘图设计软件、通信工程概预算软件
图圣园林设计系统
理正建筑、理正电气、理正结构、理正设备、理正给排水
鸿业日照、鸿业ACS采暖空调
ABD7.0

结构、钢结构计算绘图、幕墙类

天正结构
PKPM2008结构、钢结构、特种结构、建筑、节能、设备
百科幕墙BKCADPM2007
探索者TSSD2008
铁塔基础优化设计TFOD2000
midas/gen结构软件
同济大学3D3S9.0
门式钢架轻型房屋设计PS2000V6.7
理正工具箱、理正结构
广厦GSCAD全模块

网友(2010-03-14):
wo ye xu huabn

网友(2010-10-12):
400MHz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可以看看计算机体系结构那本书,看看cache那一章!
至于用SRAM对频率的要求,要看节点了,假如65nm下,一般vendor的RAM都能跑到,不需要High Speed的RAM

网友(2012-03-30):
使用cache后,必然对同一地址的内容保存有多个副本,如保存在读缓冲区中,写缓冲区中,实际存储器中。使用MMU建立了一套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关系之后,假设此时A1地址的内容保存在cache中。当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关系发生变化时,物理地址A1中的内容却尚未更新,在映射关系变化前,需要先清空cache中内容,再重新映射。

网友(2012-11-01):
cache频率应该和流水线的频率相同或者差一倍吧。内存和流水线差10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