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5.2license问题

楼主(2008-10-30):
放弃了15.5~
装上了15.2~
可是在用的过程中出现no product license found,exiting。。。对话框
我已经吧SPB152.dat放在c盘根目录下,把里面的hostname改成了我的计算机名
也设置了环境变量CDS_LIC_FILE和LM_LICENSE_FILE为C:\SPB152.dat
以下为dat的内容。
该怎么解决license的问题啊~~
****************************************************************************************************
SERVER buaa-8c6a9fc4ba ANY 5280
DAEMON cdslmd ./cdslmd.exe
#Cadence PSD 15.2 License
FEATURE A2dxf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CDE59D0253EF8982E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9
FEATURE ABI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EDD5CD36FAD75F3EC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1
FEATURE ADV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DD25CD70D42CAB9B3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2
FEATURE ANALOG_WORKBENCH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DDB5BDCBA7C50B81B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4
FEATURE AP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0D85FDA701F134107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50
FEATURE AWB_BEHAVIO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FD053D76DE657CCC0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5
FEATURE AWB_Batch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7D155D001FF71EB2F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4
FEATURE AWB_DIST_SI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0D55BD1C29F6B345C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3
FEATURE AWB_MAGAZIN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3D15DD97D4B03D142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0
FEATURE AWB_MAGNETIC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0D952DA9A8D9DF0A3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6
FEATURE AWB_MIX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6DB5BDFC7D53AA818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1
FEATURE AWB_PPLO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3DA57D7B3100F3322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6
FEATURE AWB_RESOLVE_OP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ED359D9AFD7985CE4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4
FEATURE AWB_SIMULATO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2D453D24D11D08AB2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6
FEATURE AWB_SMOK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AD552DC25B21091E8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9
FEATURE AWB_SPICEPLU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DDA54DB9D78A5AE56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8
FEATURE AWB_STAT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ED158DC3013C65A3A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0
FEATURE Affirma_NC_Simulato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8DC59D9E57FD25ED1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6D45ED78711C38EA8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7
FEATURE Affirma_transaction_analysi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6DF54D22BACA851E9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Allegro_CAD_Interfa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9D75DD84B0B5636ED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1
FEATURE Allegro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FDE58DCB181D10537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0
FEATURE Allegro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6DB55DDDE4E05EA45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0
FEATURE Allegro_Libraria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0D25DDEE546DEAAC5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4
FEATURE Allegro_PC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0DC5DDE24FAA54F3C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2
FEATURE Allegro_PCB_Interfa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CD853D5F1B85499DD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5
FEATURE Allegro_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7DE55D784BCE870E7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1
FEATURE Allegro_Symbo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8DF55D18CCDBCF569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0
FEATURE Allegro_Viewer_Plu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5DE54DA395E60384E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3
FEATURE Allegro_design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0D357D38A108C66D4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
FEATURE Allegro_designer_sui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2D15AD70D1C8CEAA9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0
FEATURE Allegro_performan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6DA57DDE57D41277D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9
FEATURE Allegro_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7DE55D784BCE870E7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1
FEATURE BOGU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8DF50DCE46A213D54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Base_Digital_Body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9D35FD4846047E9DB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2
FEATURE Base_Verilog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1DC5FD29654C95BDD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0
FEATURE BoardQuest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5D65FD5B2C84E6682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5
FEATURE BoardQuest_Tea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8D457DB3F9BB39A51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5
FEATURE CHDL_DesignAcces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ADD5ED49FD4FA57D4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1
FEATURE CP_Ele_Check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0D85ADC426E36F9D8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9
FEATURE CWAVE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9D854DE752E1A77EF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3
FEATURE Captur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ED450D88B44D080AF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0
FEATURE CaptureCI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BDB52D79800DC1366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9
FEATURE Capture_CIS_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0DB51D60D8A856FF2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4
FEATURE CheckADV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4D355D6C5B47952BD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2
FEATURE Checkplus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1D255DF07564A8075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1
FEATURE ConceptHD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BDD5CDAEF056999FF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1
FEATURE Concept_HDL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3DB51DF27B1902CD3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7
FEATURE Concept_HDL_rules_check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7D954D17685F98585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7
FEATURE Concept_HDL_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DD656D4440D226E83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31
FEATURE DFM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ED25FDA1108745073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
FEATURE DISCRETE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CDF59DA7F9B9FB38D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09
FEATURE EB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4DD54D2DCEE5ABB85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7
FEATURE EDIF_Netlist_Interfa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EDC56D76D7C5C2A8E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2
FEATURE EDIF_Schematic_Interfa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2D05BDF098468227A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
FEATURE EMCdisplay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6D952D020D8FD40C0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5
FEATURE EMContro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AD655D8B4EE461D20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5
FEATURE EMControl_Floa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AD05BD7683BC26B77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1
FEATURE EMI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1DB5DD4768F8A52FD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3
FEATURE EditBas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4D757DAE61515DD3C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3
FEATURE EditFST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9D25EDF967C7C0E12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4
FEATURE EditPlac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3D957D5C8C4BBDDA4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9
FEATURE EditRout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9D15DD7A3C2272FD0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8
FEATURE Expres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FD75EDD60FFCC4866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4
FEATURE ExpressPlu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0DA55D754BC055191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9
FEATURE Extended_Digital_Body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7D95EDAC1AF8866B1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3
FEATURE Extended_Verilog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5D057D4C5C5B108A3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FST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8D35ED84ADCB77A96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1
FEATURE FUNCTION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BDD53D5BD66267E84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0
FEATURE FloatP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1D858DE65D05192F7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1
FEATURE Framework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CDB51D2880B5D696F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5
FEATURE HDL-DESKTO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8D555D4F6F1E9A86A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5
FEATURE HYB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6D758DC041477FE3E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9
FEATURE IC_InspectorEngr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4D653DB00F445A32B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0
FEATURE IC_Inspector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9DA5ADBB7CAF54819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8
FEATURE IC_autorout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AD351DC8E2F2AE253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9
FEATURE IC_devicegen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0D054DF8B9D41A76C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4
FEATURE IC_deviceplac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6DE5FD7254A697EC2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7
FEATURE IC_edit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4D055D133FD559995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6
FEATURE IC_editfast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ED353D99A5BAABEDA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6
FEATURE IC_gcell_rout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AD85CDE3DDA06A33C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1
FEATURE IC_hsrules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BDE50D965E36BBDD8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1
FEATURE IC_mp_rout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2DC5ED001C1FE9338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7
FEATURE IC_power_rout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FD258D3F22E4D40FF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9
FEATURE IDF_Bi_Directional_Interfa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7DA59D1012BAC5010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3
FEATURE IPlaceBas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4D459D7D901F58D6F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2
FEATURE Intrica_powerplane_build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BDA51D76A3353F7A8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1
FEATURE LEAPFROG-B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4DC57D665D293077D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8
FEATURE LEAPFROG-C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1DE50D83E5A94CA53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0
FEATURE LEAPFROG-SLAV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4DD54D387B1BB6109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7
FEATURE LEAPFROG-S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1D750D33A5A94CA50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
FEATURE LEAPFROG-SY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7D257D6994F32EE98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6
FEATURE LID11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5DF50D083BCE21C1E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2
FEATURE LINEAR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0D257D0ED6D903EE4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1
FEATURE LS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4D45DD82030A9FFC4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3
FEATURE Lay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9D15CD62AC42B7A93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1
FEATURE LayoutE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2D855D413422D4A4F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4
FEATURE LayoutPlu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EDE56D55AB0280D5F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2
FEATURE MAG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7DC58D29BDC456F5D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3
FEATURE MIXAD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1D659DC66D5F90B24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0
FEATURE NC_VHDL_Simulato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2DD50D6A39ADA2E17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8
FEATURE Nihongoconcep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9D355D411138598D5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4
FEATURE OpenModel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5D55AD2E3FEC8A063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8
FEATURE OpenModeler_SFI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8D059DBE75FB18C77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1
FEATURE OpenModeler_SWIF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DDA56D08AAA9CA452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9
FEATURE OpenSi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2D15AD2268261C3E5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48
FEATURE OpenWave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6D15DD221C1C9BEFE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5
FEATURE Optimiz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6DD54D1233665F008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
FEATURE OrCA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FDB58DBDE921F53AC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4
FEATURE PB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BD35ADC45117A9ABF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4
FEATURE PB_U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8D955D1FE98E3A7A1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0
FEATURE PCB_design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EDC56D725970C0430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8
FEATURE PCB_design_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9DC52DD8D084C5E66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8
FEATURE PCB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1DE51D131C34260B0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5
FEATURE PCB_librarian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2D255D913D687E1DE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1
FEATURE PCB_studio_variant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BDB5AD98C1BC10E2B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5
FEATURE PE_Libraria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ED054D6CF425C229F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7
FEATURE PPRout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8DD5BD890140613F0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2
FEATURE PSpi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AD354D83B545CE23D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8
FEATURE PSpiceA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7D35DD0C65E11CCBA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8
FEATURE PSpiceBasic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2DB57D98E1C098C09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
FEATURE PWM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7D05DD969A1497E46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PlaceBas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2D251D7AF1476F1C9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29
FEATURE PlaceOrIPlac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1D253D37BB12E0CF2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5
FEATURE Prevail_Board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AD653D3D7CAD06EE9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0
FEATURE Prevail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5D45EDFC14A69E685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2
FEATURE RB_6SUPUC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4DF5CD21E39EF6364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6
FEATURE RB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5D35AD420787755D9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1
FEATURE RapidPA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FD554D9A1AB988E34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4
FEATURE RouteAD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0DF56DA961066B2CA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9
FEATURE RouteADV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9DF59DEF36130FBCB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8
FEATURE RouteBas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7D05ADE9BC2A1553B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3
FEATURE RouteBas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5D252D6C1531D8845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44
FEATURE RouteDF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BDA59D2FEC1C88E82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3
FEATURE RouteDFM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9DA5FDAE86E8A5658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78
FEATURE RouteFS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ADF52D8639FCE1136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9
FEATURE RouteFST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1DC55DE6B0B361010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
FEATURE RouteHYB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1D055D7CA8CF37D9A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9
FEATURE RouteMVIA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7DB50DEDA3069F70A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5
FEATURE RouteMin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3D655D4B36C2EE537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0
FEATURE RouteOrEdit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5D553D6A24CB91D06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7
FEATURE SPECCTRAQues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FDD5BDB1AEC46C54A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0
FEATURE SPECCTRAQuest_Plan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1DD5EDBD3B5FC2074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9
FEATURE SPECCTRAQuest_SI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9DA5CDEF075C3ED7A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3
FEATURE SPECCTRAQuest_signal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6DF51D2761CA501CB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0
FEATURE SPECCTRAQuest_signal_explor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DD657D4E9E07B3669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9
FEATURE SPECCTRA_PC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DD651DF790857E39E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3
FEATURE SPECCTRA_autorou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0D05DD05AAC083B18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0
FEATURE SPECCTRA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8D759DC5DE513BC4B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3
FEATURE SPECCTRA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BD45BDEB020B9BEF8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7
FEATURE SPECCTRA_expert_syste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4D35FDEC7619C7007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9
FEATURE SPECCTRA_performan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0D052DC270440A179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4
FEATURE SQ_Digital_Logic_SI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2D55CD31C4A8EFF87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7
FEATURE SQ_FPGA_SI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2DD5DD16EE9391AAC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8
FEATURE SQ_Memory_SI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FDE50D679E60948F6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2
FEATURE SQ_Microprocessor_SI_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CD45BDA86C9DF62BA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6
FEATURE SWIF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8D559D5B1F7BB61EB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0
FEATURE SigNois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0DE5FDFAB8E1645FC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1
FEATURE SigNoiseC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2DD56D70B1783C0C4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7
FEATURE SigNoiseEngine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5DF51DBB7F86EA18E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8
FEATURE SigNoiseStdDig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CDF51D21AC622944F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8
FEATURE SigNoise_Floa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FDF51D9863B8433EC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4
FEATURE Sigx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CDE57D17559B70AA1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3
FEATURE Sigxp_ti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FD85CDC2FC46BB615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6
FEATURE Sigxp_tier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6DD5BDFB3637D2BF0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4
FEATURE SimVisio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0D15FDF85693ED4BA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2
FEATURE StudioPSpiceA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5DF5BD34B7D69CFF8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8
FEATURE Synlink_Interfa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3D855DC523DC4B2EA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7
FEATURE UE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5D25CDDC2DE554162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9
FEATURE ULMdelt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BD153D00A7BD55DC6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0
FEATURE ULMech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6D555D66F1DDAD369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5
FEATURE ULMhote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BD557D16F13E1B80D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ULMindi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9D65DDAE03F52C2D6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4
FEATURE ULMjuliet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CD258D7D72FFBB381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4
FEATURE ULMmik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EDB5FD8543FA921E9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4
FEATURE VB_6SUPUC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CD158DCD670E32C27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0
FEATURE VB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1D252D7E43FF6DF94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3
FEATURE VB_U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EDB55D615356E6B07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4
FEATURE VERILOG-SLAV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ADC57DF7E55BE733C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8
FEATURE VERILOG-X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BDD5AD6DF8C92330B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3
FEATURE VHDLLink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2D55BD6320AF194B9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6
FEATURE VXL-LMC-HW-IF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BD65ED1AF94B83FB3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1
FEATURE VXL-TURB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FDB58D3DE47D85CB2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3
FEATURE VXL-VCW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BD151D2F04C3FF71A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5
FEATURE VXL-VE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BD857DFD1EFE720EB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1
FEATURE VXL-VL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FDE59DAE207ACCCBC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7
FEATURE VXL-VR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FDE51D3C34868441F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7
FEATURE ViewBas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CD15ED8FD5F4C76AF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5
FEATURE ViewBaseEngr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8D057D1BD01AC9A7D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0
FEATURE ViewBase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BD857D4BC65383665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0
FEATURE a2dxf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CDE59D0253EF8982E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9
FEATURE actom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ADC53D3186CE6CFC3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1
FEATURE adv_package_designer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8D15ED5D200CBB2C0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7
FEATURE adv_package_engineer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4D659DADC78DE232D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4
FEATURE advanced_package_desig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8DC58D6111FFC7D1E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5
FEATURE allegro_df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9D351D3CCA95D5720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2
FEATURE allegro_dfa_at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1D459D83381BA044A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8
FEATURE allegro_non_part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2DC52D06A66CCEDE3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2
FEATURE allegro_symbo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8DF55D18CCDBCF569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0
FEATURE allegropranc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0D65AD3080F037B9C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
FEATURE archiv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7DE59D404B3291863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8
FEATURE arout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6D45CDD89CA25B43F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5
FEATURE caeview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AD85DD50F48B52719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8
FEATURE cals_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9DC54D035AC945BEA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0
FEATURE cbds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5D25DD435621095F0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47
FEATURE cdxe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7D05FDB756957FFBA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2
FEATURE com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7D153D0B0A19E9C8E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9
FEATURE cp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6D75ADFE223851670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6
FEATURE cref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AD95CD2BF36C9B2EB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9
FEATURE cvtom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3DE5FD3C19A00562D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1
FEATURE debug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3D956D0EEBC8C189C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1
FEATURE dracula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6D151D8914D38185A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8
FEATURE dxf2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4D853D6A1DA49C5D1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1
FEATURE eCaptur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CDA54D9DC9B54F2A4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4
FEATURE 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9D05CDAB46E139083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1
FEATURE expge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5DF59D52D12ED7444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71
FEATURE explor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4D353DF21A9E6BB87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9
FEATURE fethma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6D45DDC6A5BF29229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4
FEATURE fetsetu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BDD53D55D7D009F18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7
FEATURE fst_6supuc_a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8D35ED84ADCB77A96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1
FEATURE gbo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0D152D5FEAD78ABA1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6
FEATURE gli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6D45EDD4DC63D598B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9
FEATURE glos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5DA53DAA3808A752D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7
FEATURE gphysdly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ED65ED5939ABB972C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4
FEATURE gscal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1D35CDD2BEF754646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7
FEATURE gspare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8D352DC93E01ABDEF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2
FEATURE hp307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2D455D6A08CE98EF0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2
FEATURE iges_electrica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2DE51D67ED09652BF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8
FEATURE intrgloss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BD757D019D0299723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9
FEATURE intrrou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9D254D091C3653038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3
FEATURE intrsignois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BD457D95448D5C73E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1
FEATURE ipc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8D253DB098B0C99E5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3
FEATURE ipc_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CDA55D270FFB4983B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6
FEATURE lwb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0D35CD1736254C8DB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1
FEATURE md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CDC5ED724A9F3D96D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80
FEATURE md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1DE56D29F5D5D1A48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6
FEATURE mdtoac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1D653D07D1354A343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0
FEATURE mdtoc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DD55BDE8BF806BBC9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2
FEATURE multiwir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CD45DDD7322B9813A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4
FEATURE packag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AD55FDBCA20722DB7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0
FEATURE pcb_edito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8D755DDAB0996972E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0
FEATURE pcb_interactiv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DD959DC0D8E41D145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2
FEATURE pcb_pre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3DB5AD3ED86997113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6
FEATURE pcom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7C0D35FDB923E525876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5
FEATURE placemen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9D357D73C5AB56ABB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50
FEATURE plotVers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EDC51DCE1A6B8E94C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4
FEATURE ptc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CD156DA5C746D8D99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1
FEATURE ptc_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0D95CD284291EC920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1
FEATURE quantic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9DB52DF874ABCC645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9
FEATURE rapidsi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5DE58D9DA45CB73EB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3
FEATURE realchiplm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7DB51DE1915191CF3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6
FEATURE 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2DC5FD2884D2C2DD48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2
FEATURE sdrc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DDD59D9D5619F3C3A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9
FEATURE sdrc_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2D952DB0AB2718FE7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3
FEATURE shapefill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3DA53D9E97E43648F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4
FEATURE signal_explor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3D752D69DB1A0A3F4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5
FEATURE signois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0DE5FDFAB8E1645FC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61
FEATURE sigxp_explor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FDD55DB8CB42A2834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3
FEATURE skillDev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DCAD958D14CD53D6EA9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1
FEATURE stream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0DD5ED827109009D1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3
FEATURE stream_ou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FD958DEB26AA4B525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1
FEATURE swap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FDB5FD2F2E4D950CDB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4
FEATURE sx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DD055D7F8F58920CB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0
FEATURE tsc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ADB55DD8553D83995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0
FEATURE tun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4DF5EDBEDE388B76F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9
FEATURE tw01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ADE56D2258E2F1E44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9
FEATURE tw02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EDE52D1554E4E8DC4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4
FEATURE vge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4D15FD781D233995C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6
FEATURE viabl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7D654D150242D2B9F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7
FEATURE visula_i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2DD5AD35CB463A84D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8
FEATURE vloglink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BC9D756D206A9713D75E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2
FEATURE PSpiceAD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6DA5FDD8EEA210FB0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0
FEATURE PSpice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3D356DA755690C0C4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49
FEATURE PSpiceAAStudio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0DD50D14E73D0D790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7
FEATURE PowerIntegrity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9D250D0668A6F7C9B3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8
FEATURE PSpiceAAOptimiz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6D252D28C1E6145DA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1
FEATURE AWBA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9DD5DDEFC258CA5A2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46
FEATURE BOARDQUES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1D95DD79C77B25DB6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49
FEATURE floorplan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DDB58D692C24675780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
FEATURE MASTERTAG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7DD57DA2590D2D0D7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3
FEATURE LayoutEngE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2C1D75ED9B7382F31EF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70
FEATURE PSpiceA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3D45BD26070501F68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4
FEATURE PSpiceADA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1D956DCC20D8AE947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69
FEATURE optimiz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6DD54D1233665F008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
FEATURE OptimizerAA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8D55CD1AFE07636DF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7
FEATURE AWBSimulato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EC5D351D81ECDF5851F7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22
FEATURE SPECCTRAQuest_expert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3D753D12B0EA4FE35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4
FEATURE Cadence_Chip_IO_Planner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BDC5DDD5DEA89D7D1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0
FEATURE 3D_FieldSolver_Engin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CCAD853D308B3FBFD8D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7
FEATURE Advanced_Pkg_Engineer_3D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3CCD858D0BBBF663446F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5
FEATURE SpecctraQuest_E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DD058D39AE0B24B184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4
FEATURE SPECCTRAQuest_EE_SI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AC0DF54D969ADC99F9A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33
FEATURE Allegro_PCB_SI_630_Sui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8C6D85CD13EF91117ADA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80
FEATURE Allegro_PCB_SI_63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1C1D356DABA25B8F8A7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3
FEATURE Allegro_PCB_SI_230_Sui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ED258DCB73A5DDEA4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
FEATURE Allegro_PCB_SI_23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4C1D45ED83FAD36B0656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3
FEATURE Allegro_Package_SI_62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8D157DE06452A02B72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246
FEATURE Allegro_Package_SI_620_Sui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9CAD95BDBCA9FF04821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17
FEATURE Allegro_Pkg_Designer_620_Suite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FCCDD5FD9C42C33BC4C9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46
FEATURE Allegro_Package_Designer_62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7D951D731C6C19889C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105
FEATURE Allegro_RF_Modules_option_63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0C1D35ED8DD3138297DD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53
FEATURE Allegro_SIP_Designer_630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5C4DE55D2C8AD72A5D35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97
FEATURE SQ_ModelIntegrity cdslmd 15.2 permanent uncounted 6C8D753D958E42AC0901 VENDOR_STRING=Cadence HOSTID=ANY ISSUER=Team_EFA_2004 ck=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