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用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增益求法

楼主(2008-10-30):
allen和拉扎维给出的求法都不同
allen采用电流的形式,求出输出端的电流,再乘以Rout
拉扎维采用Av=Gm*Rout
按道理两者用的原理都一样,可是求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虽然可能数量级一样,但是心里还是觉得不安稳,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我怎么看两个都正确)
别鄙视我太死抠书本了,我就是觉得有2个答案,心里不舒服哇。

网友:
做一回仿真呀

网友:
误差

取的近似都可能不一样阿

手算是好习惯

网友:
allen书上有错,Gm算错了,在计算Gm时,输出要接地,你回去在看看

楼主:
allen的求法不是求出Gm,而是分别求出输出vout端口的上下分支的电流,然后相加,在乘以Rout。
allen在求电流镜负载的差分放大器的单端输出增益时,也顺便提到"直观分析小信号增益",用的就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