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LC-VCO如何确定LC-中负阻管的尾电流大小??

楼主(2008-10-30):
请问应该如何确定LC-VCO如何确定LC-中负阻管的尾电流大小?
一些文章中说是,输出幅度vs偏置电流曲线与相位噪声vs偏置电流曲线的在电流限制区中交点。但是又如何得到“输出幅度vs偏置电流曲线”和“相位噪声vs偏置电流曲线”呢?
请指教!!!

网友:
呵呵 帮你顶一把

网友:
进入电压受限区的电流太大,如果这样做出来估计也不是很好的设计。
所以说就看你老板给你烧多少电流啦。

网友:
参数扫描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确定LC-VCO如何确定LC-中负阻管的尾电流大小?
一些文章中说是,输出幅度vs偏置电流曲线与相位噪声vs偏置电流曲线的在电流限制区中交点。但是又如何得到“输出幅度vs偏置电流曲线”和“相位噪声vs偏置电 ...

网友:
通过跑PSS/PNOISE扫描尾电流都可以得到吧

网友:
对于相位噪声来说,关键看尾管的Gm

网友(2009-11-03):
that is good for try

网友(2010-11-26):
还没做这么高级的

网友(2012-12-07):
回复 网友A:

   但是尾电流变的话,管子尺寸也会改变吧?

网友(2017-11-2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