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波形

楼主(2008-10-30):
各位大侠,我在使用cadence仿真的时候,想把几个波形合到一个波形上,并每个波形都有各自的坐标,就是有多个Y坐标,望知道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
仿真输出波形窗口上有一排按钮,其中有一个从上到下三个长矩形条形状的按钮,按下就可以了。那一排按钮你都可以试试,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好像AWD界面可以这样

网友:
这是是否重叠放置和展平放置吧,而且还可以使希望对比度曲线放在同一个窗口中,用鼠标左键按住拉到相应的曲线处就行了

网友(2009-03-23):
我是新手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只能是相同的坐标

网友:
AWD里,用calculater中的plot,可以

网友(2016-02-15):
这个是很显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