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总是fail,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0-31):
请问一下,我用diva的lvs,但是在运行第一次成功后就再也
无法运行LVS了,总是说fail,  log显示是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imr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阿?

网友:
那就看看是不是没有权限?还是?
别急,一步步check.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 从顶层到底层 check and save 一下 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第一步,按楼上说的,逻辑图的按部check;
第二步,你换一个LVS运行目录,他还能第一次运行成功吗?
如果换一个LVS运行目录,他不能
运行成功,证明有可能你的系统配置有问题了。vi .simrc
看看这个文件里的设置被改了没有。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文件的配置的话。那说起来话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