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楼主(2008-10-31):
111111111111

网友:
如果timing要求很高,只能仔细写约束

网友:
模块b没有寄存器接吗

网友:
将两个模块输入输出都做信号锁存,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时钟的话,纯combinatorial电路的话,是不行的,会引起震荡的。
加寄存器就没问题了。所有的状态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