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响应的测试方法

楼主(2008-10-31):
电源产品的瞬态响应测试有多种测试方法。其中,有利用电子负载的动态测试功能来实现的方法。可是如何公司的电子负载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还想实现某些特别的测试,那么也可以采用本文中描述的方法。

l NMOS + PMOS inverter structure

PMOS NMOS 以反相器联结。信号发生器提供控制信号以控制NMOS和PMOS的栅极。PMOS源接较高的电压,NMOS源接较低电压。电阻和电容用于优化瞬时波形:电阻R1改善电压过冲,两个电解电容C1和C2用来过滤输出电压。

1 为实际原理图. U1 是一个双N & P-通道的场效应管。
2 以AAT1146为例。设置为C1=2200uF,C2=10Uf,R1=0.5Ω。测量条件是:Vin=3.6V~4.2V,Vout=1.8V, ILoad = 400mA。图2中, channel 1 Vin, Channel 2 Vout (AC).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emf

1: NMOS+PMOS inverter structure

2: AAT1146 Line Transient Response using method 1

l Diode + NMOS structure
3 是另外另外一种测试原理图。图 4也是AAT1146的测量结果。 D1 D2 采用 EC21QS03L.C2 10uF 电解电容. 测量条件同上。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4.emf

Figure 3: Diode+NMOS structure

Figure 4: AAT1146 Line Transient Response using method 2

推荐

描述

C1

Electrolytic Cap 2200uF 16V

2200uF

C2

Electrolytic Cap 10uF 16V

10uF

R1

Res 0.5Ohm 5W

0.5 Ohm

注意:
评估板或测试板的Vin和Gnd上的导线应够粗够短,焊接良好,以降低信号噪声。

网友(2014-05-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能看到楼主分享的图片吗?我怎么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