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VCO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8-10-31):
请问各位,在确定了LCtank的并联电阻Rp之后,应该如何确定负阻管的尺寸?我用的是nmos管交叉耦合,是否只要满足2/gm>>a*Rp,a为安全因子?
另外负阻管的偏置电流应该如何设置,要考虑什么因素,进行哪些参数的仿真?是否要对负阻管进行DC?应该如何进行?
新手上路,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这个地方是最玄幻的,即便是大师的也相互抵触。

可以告诉你的是不要用最小的沟长,一般高vdsat得会好一点,多看noise summary.

网友(2008-12-19):
电流镜处为高阻节点,-Gm为低阻节点!需要分别设计,而且满足-Gm的要求数值!
先用DC跑仿真,提供设计的参数!因为没有图,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你2个问题,
1:你是说尾电流管的vdsat要高些,还是说负阻管的vdsat高些呢?
2:在知道了gtank,根据起振条件知道了gm>=a*gtank。我们要如何确定负阻管的尺寸?我的意思是DC仿真来确定负阻管的尺寸的话,还缺少电流值Id,那我们怎么定电流值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楼说的对,这个问题挺复杂的。一般来说相噪与gm/I成正比,所以如果你不在乎功耗的话最好把管子尺寸取小一点,靠电流把摆幅撑起来。
      还有一点,你为什么要用NMOS交叉对管的结构?这种结构在各方面都劣于PMOS和NP互补的结构,如果没有特殊需求不要用。
      我水平有限,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说,如果不在乎功耗的话最好把管子尺寸取小一点,靠电流把摆幅撑起来。
      但是用PMOS和NP互补的结构,I太大,尺寸太小的话,就会导致nmos电流镜的D级直流电压太小,不知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5-04-14):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说说在哪里可以看到交叉耦合的对管做负阻的结构呢??

网友E(2022-01-18):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说说在哪里可以看到交叉耦合的对管做负阻的结构呢?? ...

同问 要参考什么设计呢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E:
同问 要参考什么设计呢

我是设计QVC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的电路里是有电流镜吗?
设计VCO需要电流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