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集成电路中电阻的实现方法问题

楼主(2008-10-31):
请问集成电路中电阻有哪些实现方法,各种方法都有哪些优缺点呢,比如线性度,面积等方面,谢谢

网友:
集成电路中的电阻很多种,比如阱电阻,多晶硅电阻,基区电阻.Pimp电阻, Nimp电阻,各有优缺点,一言难尽,好好看看模拟版图艺术这本书,讲的很详细.

网友(2009-09-04):
要看具体要求的,精度高的可以考虑多晶,或者金属薄膜的,一般电阻用扩散电阻就可以,要从面积,温度,偏差方面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