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urrent-mode buck dc-dc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采用ma=m2的斜率补偿(叫做dead-beat似乎)
当duty-cycle=94%时,似乎出现了sub-hamonic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具体电路和波形能传上来看下吗?

网友:
我觉得是IC的最大占空比有问题

网友:
你的DCDC的开关频率,输入输出电流电压是多少?有没有可能是采样电流比率过高超过了大信号工作范围?

网友:
duty=94%,输出和输入电压相等?

duty=94%,输出和输入电压相等?
输入和输出确定,只要输出电流不超过范围,在连续模式下,占空比几乎不变.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能够将您的问题详细说明清楚

网友(2008-12-03):
只是94%才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卖哦.

网友:
有可能是被限流電路影響了

网友:
对啊,把东西说清楚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高手,一眼就能听懂!

网友(2009-01-13):
Sub harmonics suffer from many possible reasons.
Sometimes they are from current limit, reference voltage being unstable, or slope compensation preset.
It would be better to address your conditions more clearly.

网友(2009-05-03):
都没怎么描述清楚

网友:
最好把波形和电路图发出来看下,大家就清楚了!

网友:
有更多的資訊隔空抓藥比較有可能.
前面有位回帖提到多種可能性, 另外建議在擬真電路時考慮非理想效應加入會比較貼近實際.

网友A(2009-08-11):
constant I or constant V?

网友:
我只知道带电流环的,在占空比达到50%时会出现次谐波振荡,需要加谐波补偿,可能和你说的补偿不一样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09-09-22):
increase the ramp slope more to lower the gain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chip SPEC中又没有最大占空比限制?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电流模buck DC-DC,不过都有最大占空比限制的,我的不超过90%,94%理论上可以,但是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你的谐波补偿完全够了,一般的话75%ma就可以了,肯定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constant I or constant V?

大哥,请教个问题,buck型dcdc里的斜坡补偿是将斜坡补偿电流和采样电流一起通过一个转换电阻进行叠加,这里斜坡补偿电流的斜率是m>1/2m2,请问这里的m2就是指的电感电流的下降斜率嘛,还是指对电感电流进行采样后的采样电流的下降斜率,我发现在上边管串个小电阻然后检测上面的电流时,没有下降电流的斜率,所以是不是这里的m2就是指电感电流的下降斜率,与采样电流对电感电流缩小的倍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