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VCO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在LC-VCO设计中,要确定负载管的宽长比要先知道偏置电流的大小,但是偏置电流的大小又跟振荡幅度有关Vosc=Iss*Rtank,要确定了管的宽长比才能知道Rtank.
那究竟要如何设计?先确定偏置电流还是先确定宽长比???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新手上路!!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LC-VCO中的负载管指的是什么?

楼主:
抱歉!!打错字!!
在LC-VCO设计中,要确定负阻管的宽长比要先知道偏置电流的大小,但是偏置电流的大小又跟振荡幅度有关Vosc=Iss*Rtank,要确定了管的宽长比才能知道Rtank.
那究竟要如何设计?先确定偏置电流还是先确定宽长比???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新手上路!!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这种玄幻的东西你问十个人估计都有十种设计方法了。

先设计电感,对VCO而言,越大的电感,越高的品质因数就越好了,问题在于太大的电感你的可变电容PVT一变,频率就飘很多,而且电感值和品质因数以及自谐振频率由折中,在面积一定的情况下,一般是小电感的话LQ3比较大,但是同时又要考虑到驱动反相器buffer必要的输出摆幅,所以也不能太小了,总之电感就够你做了,然后设计好的电感需要用一些软件建模,提取三维电磁场参数的S参数,比较模型的准确性。做的时候还要考虑到PVT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有意的DEq
至于做负阻管,我建议你看Vdsat, L选比最小的大一个到两个lamda,Vdsat不能小于150mV,不然你会看到尤其是你的1/f3噪声的恶化,论文很多但是也都是互相否定,会越看越糊涂,多看spectre的noise summary,做VCO shooting method的spectrRF 比golden gate好太多在准确性
如果电压余量允许就两个叉叉对,否则就一个,一般用上面PMOS电流源会好些,但是记得加大旁路电容使交流地
东西太多,你还是先做了再说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详细回复?
顺便若问为什么设计电感要提取三维电磁场参数的S参数,VCO不是只关心电感的Q和L的值吗?设计电感的时候要用什么软件,建模的时候又要用什么软件?sonnet吗?

网友:
ASITIC+HFSS+ADS
只有真三维场仿真的Q才是较精确的,所以要用HFSS一类的软件了
ASITIC只是因为快所以可以初始设计的仿真器类工具。但是你可以比较相信得到的电感值,Q则会差很多。

网友(2009-09-04):
受教啊,不错,看得越多越头痛。
另外从仿真结果看,旁路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有些论文给出70p或者几十p的,但是仿真却发现几p就OK了,大了相噪反而差,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2009-11-03):
不错, 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网友(2010-09-18):
电感的选取好像有个经验值:振荡频率为5GHz,电感为1nH:振荡频率为1GHz ,电感选5nH,其它的按比例关系选....

网友(2011-03-23):
正在做lc-VCO亦有同样的困惑,谢谢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A:

     L选比最小的大一个到两个lamda,比如说TSMC0.18工艺的话,我们的负阻管的L一般是取多少呢?lamda是沟道调制系数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Integrated GHz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s.pdf (397.58 KB , 下载次数: 418 )
    给你篇paper吧,写得比较基础,但愿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2012-06-14):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最近也被VCO给困住了,刚刚下好文件,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A:

    L选比最小的大一个到两个lamda?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    90Nm L 最小值为280n,lamda大概等于0.3,请问按照您的理解,L怎么取值啊?

网友(2017-09-26):
看看,最近也被LCVCO折腾的头痛,按照复旦唐老师的论文上面做,怎么调都调不到-130dBc/Hz @1MHz,都开始怀疑自己智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的结果显示电感小一点1/f2噪声会好很多啊,想一想确实电感越小,同Q值,同频率下,LC谐振的深度越深,为什么说电感越大相噪越好呢,求问

网友:
LC震荡的本质是能量在L 和C之间反复来回,当L越大, 能量存着的部分相比丢掉的部分就多喽。不过我还是怀疑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L的Q值越大,相噪越好。

网友(2023-11-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