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序分析后的f_max

楼主(2008-10-31):
我的设计做了时序分析后的提示的最差f_max:38.37 MHz ( period = 26.064 ns )。
我的理解是:我的设计的关键路径耗费的时间是:26.064 ns 。请问对吗?
还有,这和我要采用的时钟是否有限制,是不是我的要采用的时钟的频率不能超过次频率,还是这个只是对于我进行时序分析的一个依据,帮我找到关键路径,以便进行分析,优化啊?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FPGA的Timing Analyze啊?因为FPGA中的硬件是固化的,所以是不涉及ASIC中的尺寸问题(如DC),也就是说大致反映了你的设计在当前的版子上的实现速度,最差的fmax反映了你的critical path上的延时,你可以list path一下,看看cell delay 和 interconnect delay 大致占多少百分比,是否还有布线上的优化可能,一般cell delay到百分之六七十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到的话说明还是有一定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