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ser后跑spectre模拟

楼主(2008-11-01):
我以前一直用virtuoso composer画schematic,然后导出cdl netlist,然后加.sp激励在HSPICE中跑,当然用的spice model了。现在也想用spectre跑模拟。刚开始考虑,有一些问题列出来,如果方便的话有总结的文档,请发给我email:lvyu55@163.com,如果不方便的话,我有一些问题列出来,恳请前辈给我一些指导,谢谢。
1 spectre内建指令csfe和spp有什么差别,需要另外下包打补丁吗,就是说已有的spectre里能不能直接run这个instruction?
2 如果我想在composer界面里面直接通过click button运行spectre,就是说不需要另外再启动命令行terminal,需要准备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3 composer 导出的netlist只能是spice format吗?
4 如何可以获得spectre model呢,后缀名为.scs的档是什么东东?

网友:
前三个问题我没有遇见

第四个,SCS后缀,就是model名,把它填好了,就可以直接click button仿真
仿真前,要在仿真器中指定路径,同时注意一下candence中的提示信息

我用的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
model 你可以把别的格式的model转过来,或者说是抄写过来,具体格式,你查一下帮助文档吧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导,composer里面是集成一个 ADE环境,可以直接画好schematic后调出界面,选择模拟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图形界面。我手头的hspice是D版的,本来07年的版本应该集成RF包的,但是估计是constrainted 的license~~恼火呀

网友(2009-03-02):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09-04-15):
请问大家如何从spectre中导出仿真数据?谢谢!

网友(2017-03-17):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