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菜鸟

楼主(2008-11-01):
一个关于2端口网络的问题,图为-------------Z1-------Z------------Z2------------
                                           Z1表示与网络端口1相接的传输线阻抗,Z2表示与网络端口2相接的传输线阻抗,Z为网络中仅有的器件,为阻抗器件,并与输入输  出 端串联,求此网络的S参数

网友:
没看见图啊

网友:
可以看书阿

网友(2009-01-09):
也来学习 等高人给意见

网友(2009-09-01):
学习学习,好长时间不用,忘记光光。。。

网友:
假设都是两端口的话,应该简单点,

我记得在电路后面讲到了,怎样求级联的,

有公式,你去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