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与protues连接问题请高手帮帮忙【急】

楼主(2008-11-01):
各位好!
  我在使用protues仿真时出现以下问题,无法解决,请你们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在keil c 编译、连接完成后,就会出现一个提示框显示
Fail to connect command socket to port 127.0.0.1:8000
GLE=00002743
点确定关闭后有出现一个提示框
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网友:
http://www.eetop.cn/bbs/thread-80062-1-2.html   看看或许有帮助!

网友:
我在keil c调试的时候,弹出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没有前面的那个提示,这样生成不了hex文件,proteus也提示错误.
???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有个地方设置没有弄好,是PROTUES里的一个允许装载文件调试的允许没有打开!

网友(2009-04-25):
请问下楼主,那个允许是什么呀?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