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MS混合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01):
采用Cadence AMS来进行模拟晶体管级原理图+数字Verilog RTL代码混合发真,

在HED中逐步进行,直到RUN SIMULATION时出现如下错误:

ncelab:*w,CUNOUN:Can not find any unit under tsmc18rf.nmos2v:sybol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真诚希望指点一下。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呀?请多多帮忙啊!

楼主:
0。经过和DEMO 的PDK对比,我手里的PDK里没有“AMS”view。
1。是不是PDK 中一定需要“AMS”view呢?
2。如果仅仅有"symbol"view,可不可以修改成“AMS”view呢? 如若可以,又如何修改呢?

网友:
在Hierarchy Editor中可以设置选择需要的View的,不一定要是ams view

网友:
在stop view  里面添加symbol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两的兄弟,真的很感激你的回复,这几天真被困住了,真是寸步难行,尝试了无数此就是不行。

更具体的情况如下:

1。环境
pdk: tsmc18rf
spectre model:rf018.scs
仿真平台:Cadence AMS(ic5141+ius5.7); 主操作界面是HED

2。过程

    之前用Cadence ius5.7安装目录下的DEMO LIB已经可以成功运行了,(其中包括PREP...等等好多步骤都照作并成功了);接下来开始用自己的东西(delta-sigma mod lib)来跑混合仿真就出现问题了:
ncelab:*w,CUNOUN:Can not find any unit under tsmc18rf.nmos2v:symbol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而在PDK 库tsmc18rf中的CELL:nmos2v,只有symbol view,所以在HED中found view我就把它设成symbol,并且在stop list也设置了:symbol。另外指定的analog model也指向了rf018.scs。但是运行的结果就是认不到啊。

后来,我把自己用的库和demo提供的库进行对比:

(1)model file:                rf018.scs<-----对比------>DEMO中的gpdk.scs
(2)PDK:tsmc18rf:nmos2v:symbol<-----对比------>DEMO中的gpdk180:nmoshv:symbol;
结果发现前者文件格式一致,各个要素齐全,估计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后者却有不同的地方:
nmos2v symbol:simulation information中根本对ams段没有定义,nmoshv symbol:simulation information中对ams段有定义,
因此:我估计问题是不是就出在这里,我试图去修改CDF,可是始终没有权限,固改不过来。

真的很困惑,诚恳希望楼上的兄弟再帮一把。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2009-09-28):
帮顶,想知道怎么解决^_^

网友(2010-03-18):
兄台,该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0-09-02):
唉,我也是受困于这个问题。工艺库中有几个元件不能被AMS仿真器认识。
不过不知道你的ADE中simulation 选项里有没有netlister and run options,如果有的话,可以把netlister从cell based 换成 oss based,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Ps.我使用的ncsim 是 ius92,所以不知道你那边ius57里有没有这个选择,如果不行的话尽量升级你的ncsim。

网友(2010-12-15):
帮顶以下吧 我也正在用 不懂啊

网友(2013-03-15):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能帮我下载ic5141 2009之后的升级包吗、? 现在需要做用到升级版本、、、、谢谢

网友B(2014-09-15):
在设置models libaries时加上你用的mos管的symbol,记得把参数(tt或ff或ss)也加上,试一下

网友(2024-01-01):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models libaries时加上你用的mos管的symbol,记得把参数(tt或ff或ss)也加上,试一下 ...

加上了也还是报哪个错误,是tsmc库不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