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问题

楼主(2008-11-01):
请问各位高手?
1:请问这种结构的LDO,单位增益带宽由什么决定,一般的LDO带宽要求多少?
2:运算放大器第一级的输出极点怎么估算?对地的电阻是ro7和ro10的并联吗?对地电容是M7或M10漏端的总电容吗?
3:ro7可以用仿真结果中gds的倒数估算吗?漏端的总电容是cdtot吗?

楼主:
救救我啊!!!!!!!!!!!!

网友:
图看不清啊

楼主:
为了相位裕度到60以上,需要将第1非主极点移到2倍单位增益带宽以外,不知道单位增益带宽的位置怎么定极点的位置啊?
还有一部分补偿我没加上去,所以大家不要把问题盯在这个图上,这个图不是一个完整的LDO,我只是用它来做个例子来说明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