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望高手解惑

楼主(2008-11-01):
看书的时候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嵌入式系统的资源有限,程序通常都是固化在ROM中运行”
  我想 问的是,所谓的程序固化在ROM中,我明白启动代码要固化,可是难道所有的程序都要固化到ROM中吗?
  嵌入式的设备怎么安装新程序呢(都是烧写的吗?),和PC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只是核心的部分放在ROM中, 除此之外一般放在外接的FLASH上

楼主:
谢谢了,可是FLASH不是也是一种ROM吗?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在没有外接硬盘之前,是不是所有程序都要放在ROM里?

网友:
顶一下!首页你占个位置不容易啊

有了彼此的支持,才有明你天的共发展

以速度慢 逐渐被淘汰 -效率低

想我们的敬爱想-我们的敬爱的敬礼!

上海代理记账-税务筹划,合理减轻企业税务负担
注册上海公司-注册上海公司综合税负可降至3%
压力变送器-生产压力变送器,可燃气体检测仪,
上海搬场-有口皆碑的上海企事业单位

网友:
这个问题, 我稍懂些, 藉此赚点信元. 说错或说得不好, 还请不要说我胡说, 或是残害国家幼苗.

说明之前, 先说明些设备:
1.
ROM, 只能Read-Only. 嵌入式系统无能力自行写入数据或程序. 需要在出厂时写入
2.
Flash, 可以存入些数据, 但写入次数有限制. 平均在万次左右. 备有Flash的设备大都是存些数据. 例如时间设定, 或是网络的IP address, 等等.

3.
硬盘, 可以存入数据或程序. 但是硬盘的使用都常受限于可移植性的设备, 也只有早期的iPod使用硬盘, 是属于贵重的设备.

网友:
开始回答楼主问题
问题开头都说了
嵌入式系统的资源有限”, 那就表示制造成本的考虑, 能省的东西, 都要省略. 而且嵌入式系统通常只执行一项任务, 例如早期GPS, 只报告所在位置, 那有地图可对照, 只是后来市场需求胃口愈来愈大, 只报告经纬度的设备, 没有人要买了, 才加入了地图成了导航设备, 所以早期8051还可用, 到了近期, 才有ARM出现, 原因是在工作增加了, 原有的处理器无法应付了.

网友:
PC是一种贵重设备, 相较于其它嵌入式系统, PC几乎市场有需求的部份例如PCI-E, SATA,1394, usb…etc. PC不管你要不要, 用不用得到, 都放在里面给你用. 不用算你损失.
当然在芯片开发商的成本就已经算进去了, 只是在系统厂商开发产品时, 将部分功能disable而已.

而嵌入式系统加入些不必要的部分则算是系统厂商的损失. 客户用不到或是市场不需要的, 都不会加进去.

例如看到导航系统有LANport? SATA界面吗? WiMax还有可能.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

嵌入式系统通常是需要一个写入接口, 有的用rs232, 有的则需取出ROM重新固化, 或烧入, 再插入, 而有些设备如手机, MP3 PDA则有自行更新程序的功能. 而这都要看设备的条件而定.

几年前曾和Benq的车用设备研发部门的副理谈过, 在车用设用设备如, 影音娱乐系统, 还是用ARM的嵌入式系统, 不会用x86如此贵重的零件,x86系统包括南北桥加起来, BOM成本可观. 即便在开发上时程短, 还是不愿使用.

你在PC上安装新的OS如同嵌入式系统安装新程序一般, 只不过PC本身具备开机的设备很多, 如光盘, USB, 开机片置入后, 其实PC已经加载OS, Linux为例, Linux的装机程序, 其实就是boot一个Linux Kernel. 只是做的事被限定在灌入Linux的开机程序以及其它的软件等.

网友(2008-12-04):
关键是硬件成本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