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werPCB 与Candance的区别

楼主(2008-11-02):
请问PowerPCB 与Candance的区别? 就是那个软件比较好些,我要用来画RF的PCB

网友:
RF的还是要用candence比较好一些;

网友:
谈到rf, 还是monter graphic. 越好的软件使用越复杂。

相对你所提的两种,candence 好一些。

网友(2013-03-23):
高速板用CANDENCE,中低速板用monter,RF是高速板,建议candence,但candence入手慢,monter入手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布局和布线功能那个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