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8-11-02):
请问各位带隙的稳定问题是不是里面运放的稳定问题,是不是只要运放相位裕度60以上,带隙就可以稳定了?

网友:
测稳定,用瞬态分析是最保险的,因为60度那只是小信号模型的分析,是linear model,而给一个阶越,需要在响应完大信号之后,达到小信号要求了,再去考虑phase margin的问题。

楼主:
阶跃在哪一点加入?

网友:
不是,Bandgap里面的OP工作在闭环.你要使得它工作稳定,你不只让OP独立跑的时候相位裕度够,你还要放在整个电路里面跑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以为这样你可以保证静态工作点是正确的.
单独跑无法保证静态工作点.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

网友:
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反馈以及稳定性没有很好很深刻的理解。

60度的相位域度这样的结论确实很多时候是适用的,但这并不是充分条件。

一旦反馈系统稍微复杂一点都应该从奈奎斯特稳定性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

不用急着仿真稳定性,只有当你想明白之后,才用仿真来验证一下。

建议楼主先不用急着做你的bandgap,把书再好好读读,仔细思考思考,这远比你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特定结论要收获大得多。

网友:
呵呵,数还是没看懂!

网友:
所谓的稳定性都是指环路稳定性,开环的稳定性指针对反馈系数为1的情况。

楼主:
jjboy兄弟所言甚是,确实应该看看书,基础比较差。谢谢

网友(2014-12-16):
回复 网友A:

    求bandgap阶跃响应如何接入阶跃信号?

网友:
相位是小信号仿真,为了确保万一最好瞬态仿真也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助 bandgap怎么做stpe reponse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