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这个流水灯程序中断入口地址处理用这么多ORG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8-11-02):
这个单片机程序中断入口地址的处理用了这么多ORG有什么作用啊?

;;;;;;;;;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灯闪烁的程序;;;;;;;;;;;;;;;;;;;;;;;;
;;;;;单片机中断入口地址的处理;;;;;;;;;;;;;;;;;;;;;;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RETI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 0030H
;;;;;;;;;;主程序开始;;;;;;;;;;;;;;;;;;;;;;;;;;;;;;;;
START: ;;;;;;;清除RAM区;;;;;;;;
NOP
MOV R1,#02H
MOV R0,#7EH
ST0:
MOV @R1,#00H
INC R1
DJNZ R0,ST0
MOV R1,#00H
;;;;;;;;;;;;;;;;
MOV SP,#70H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8个发光指示灯以1Hz的频率闪烁3次;;;;;;;;;;
ST1:
MOV P1,#00H
LCALL DELAY500MS
MOV P1,#0FFH
LCALL DELAY500MS
MOV P1,#00H
LCALL DELAY500MS
MOV P1,#0FFH
LCALL DELAY500MS
MOV P1,#00H
LCALL DELAY500MS
MOV P1,#0FFH
LCALL DELAY500MS
;;;;;;;8个发光指示灯从左到右依次点亮1次;;;;;;;;
MOV R2,#08H
MOV R3,#0FEH
ST2:
MOV A,R3
MOV P1,A
RL A
MOV R3,A
LCALL DELAY500MS
DJNZ R2,ST2
MOV P1,#0FFH
LCALL DELAY500MS
LJMP ST1
;;;;;;;;;;;;;;DELAY 500MS;;;;;;;;;;;;;;;;;;;;
DELAY500MS:
MOV R5,#05H
DELY_0:
MOV R6,#64H
DELY_1:
MOV R7,#0F9H
DELY_2: NOP
NOP
DJNZ R7,DELY_2
DJNZ R6,DELY_1
DJNZ R5,DELY_0
RET
;;;;;;;;;;;;;;;;;;;(((4*249)+4)*100+4)*5+2==500,022uS;;;;;;;;;;
END

网友:
在汇编里,ORG表示后续的代码存放在该地址开始的地方。
51里面这些地址有特殊用途。例如0地址为复位后的地址,3地址为外部中断0的地址等等。
这个称为中断向量表。
注意在代码中,这些地址存放的都是RETI指令,意味着即使产生对应中断,在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里面也只有一条RETI指令。即不处理中断,直接返回。

网友(2008-12-03):
ORG 0000H
LJMP START 是告诉程序跳转到START的程序
ORG 0003H,ORG 000BH,ORG 0013H ,ORG 001BH,ORG 0023H是单片机对应的中断,由于没有用到,所以程序中有一个RETI.
ORG 0030H 是START程序的起始位置

网友(2009-01-11):
没用,去掉。

网友:
那些没太大作用,可以不要的

网友(2009-03-03):
好好看看8051指令集说明,理解一下中断入口的意思。
写那么多ORG是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看到有那么多的中断入口得跳过去

网友:
君子门

美女们,顶都顶了,该干嘛啦!

有喜欢zippo打火机的男人男士可去看看这个网址:http://www.junzimen.com

网友:
ORG 0000H   是程序复位后的入口地址。
ORG 0003H,ORG 000BH,ORG 0013H ,ORG 001BH,ORG 0023H是单片机对应的中断(INTO,T0,INT1,T1,T2(或者RI/TI)),由于相邻中断间只有2字节,所以用到跳转指令。

网友:
没用,去掉一样工作

网友(2009-05-17):
ORG是不是定义开始位的?不知道.

网友:
就第一个ORG有意义,其它ORG都是直接跳转,只有时间延迟意义

网友(2015-11-23):
流水灯程序中断入口地址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向量入口

网友(2016-04-13):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用汇编去做,c语言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