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RM9-ARM11的L1 Cache

楼主(2008-11-02):
ARM926的L1 Cache是Virtual Tag, Virtual Index的。
ARM1176的L1 Cache是Physical Tag,Virtual index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支持OS、Task context switching方面的效率高低。

请大家说说,怎样理解ARM9->ARM11的这点变化,另外,ARM9中设计的process id、FCSE等机制,与L1 Cache是采用实地址、虚拟地址,有什么具体联系呢?

thank you!

网友:
Memory Systems: Cache, DRAM, Disk 这本书的93-96页有关于这两种cache的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9我要钱 我要钱

网友(2009-05-26):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926的L1 Cache是Virtual Tag, Virtual Index的。
ARM1176的L1 Cache是Physical Tag,Virtual index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支持OS、Task context switching方面的效率高低。

请大家说说,怎样理解ARM9->AR ...

对ARM不是很熟,但这种机制还是比较清楚,简单的说,主要是与性能和面积相关,因为采用Virtual Tag方式,在多进程环境下,不同的进程可能有同样的虚地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如下办法:
        1:Virtual Tag中不仅要存储Virtual-Addr,还要存储Processor-ID号,从而增加了存储器的面积,也增加了比较逻辑(通常虚地址比物理地址大,再加ID号);
        2:采用所谓的别名机制,但增加了逻辑的复杂性;
        3:Virtual Tag存储阵列中不保存ID号,但进程切换的时候,将cache中上一个进程的内容全部从Cache写回到主存,并直置无效Cache,这自然增加了软件开销;
这是Virtual Tag的缺点,其优点在哪呢?优点是:访问Cache的时候,不必进行TLB转换,直接拿虚地址,就知道数据是不是在Cache中,如果不在Cache中,再将虚地址TLB转换成物理地址,从外部存储器取数据进来。

而采用Physical Tag恰恰与Virtual-Tag机制相反。

而Virtual index的条件是,每个Bank的Cache容量<=页面大小;如果想要Cache容量大些,但页面比较小(页面的大小主要与软件的兼容性相关,因为早期的OS支持的页面不大,所以页面大小不会轻易变化),通常采用多个Bank进行关联;

网友:
Memory Systems: Cache, DRAM, Disk ?

网友(2010-05-29):
楼上讲解的很清楚,学习了啊!

网友:
个人感觉arm9在单任务出来时,由于不需要考虑tlb的转换,能够在cache中直接命中,这样效率比较高
对于多任务的时候,如果两个任务的虚拟地址一样的话,在任务切换时必须得重新刷新cache,这样的话比较麻烦
而arm11在寻址时,必须经过tlb转换,然后进入cache,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相同的虚拟地址对应相同的cache地址,在多任务的时候减少了上下文的切换。
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是多进程的,所以我觉得采用物理cache,效率比较高

网友:
以上只是个人想法,没有得到相关证实,本人也在找官方答案

网友(2011-04-26):
不是太清楚……

网友:
收获很大,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受益匪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