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bandgap中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11-03):
请问大家做带隙时候,运放一般都是几级的运放?
我看见了不少采用二级运放,如果用二级运放,主极点是在哪里?

网友A:
极点由什么组成?
无非是R和C
那你就看看每个节点上的R和C各是多少了

还得考虑一下反馈对负载的影响,具体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点由什么组成?
无非是R和C
那你就看看每个节点上的R和C各是多少了

还得考虑一下反馈对负载的影响,具体看电路了

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运放在输出端会连一个比较大的电容来稳定输出,有时候可能会在片外加一个很大的电容。
对于一级运放来说没有什么,但是两级的话,主极点我觉得应该会到输出级上,这样运放是不是很不容易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运放在输出端会连一个比较大的电容来稳定输出,有时候可能会在片外加一个很大的电容。
对于一级运放来说没有什么,但是两级的话,主极点我觉得应该会到输出级上,这样运放是不是很不容易稳定 ...

那为什么你觉得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就容易稳定呢,2极点系统稳定的条件是什么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你觉得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就容易稳定呢,2极点系统稳定的条件是什么呢?呵呵

了解了,这里的运放对带宽要求不高,满足稳定是可以的,就是如果片内的话这个稳定电容可能面积比较大。

网友(2009-01-10):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这里的运放对带宽要求不高,满足稳定是可以的,就是如果片内的话这个稳定电容可能面积比较大。

中,输出接一个大电容主要是为了稳定输出电压,一般都做片内的吧。其实对这个电容要求不高,所以可以选择密度最大的MOS Cap,这样下来面积影响不会很大的。
至于运放稳定的话,假如第一极点在输出极点,那么理论上只要把级间极点推到无穷远(相对单位增益带宽),相位裕度就是90度。实际中一般是第二极点Wp2》=1.73单位增益带宽Wu,这样下来理论上相位裕度是60度。实际设计中考虑到寄生极点是相位裕度恶化,一般取Wp2》=2.22Wu

网友:
多谢,有懂了一些

网友:
上面讲的不错!

网友:
感激了  很有用的討論

网友:
一般的话用folded cascode比较常见,指标不是很高,dc gain一般60~70db差不多,带宽基本上要求不高,主要是稳定性,单级的运放,稳定性比较容易保障,还有offset电压,

网友:
感激 很有用的討論

网友:
不少采用二级运放

网友(2011-07-21):
一般是二级运放的

网友(2014-09-01):
回复 网友B:

  两级运放会不会产生稳定性问题啊?

网友:
Gain * Bandwidth 在同樣的耗電下, 大概是個定值. 所以 Gain 越大, 補償電容就越大, Bandwidth 就小.
這是個 Trade-off 的問題.

网友(2015-06-02):
回复  semico_ljj

  两级运放会不会产生稳定性问题啊?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应该可以做,带宽可能不太好。
   只是不清楚两级运放的优点是什么?
   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8-08-10):
华为海思急招芯片应用支持工程师,有意向的同学请联系我  4553708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