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tr文件怎么转换成*.gds II的格式?

楼主(2008-11-03):
用什么软件可以转换呢,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stream in到库里。如果需要gdsII的格式,再stream out就可以了

楼主:
有什么软件接收str的格式stream in?

网友:
只要是layout的工具就可以啊。比如cadence的Virtuoso,laker都可以。
不过你要有techfile或者是map ,保证str中的layer stream in&out时一致。不然出光罩时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