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驱动电路,大家都选择什么样的构架呢?

楼主(2008-11-03):
当在设计DCDC High Side和Low Side的驱动电路的时候,比如采用同步整流的非隔离Buck型DCDC,Power MOS内置的情况下,大家怎样考虑驱动电路的设计呢。

网友:
不大明白,偶只知道一个非交叠控制,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驱动电路

网友:
不太清楚,寻求大虾的帮助。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问开关大电流产生的ground bounce怎么处理比较好。当然肯定是nonoverlap控制啦。

网友:
大电流时这种现象就是很明显,主要是在版图上吧,驱动电路要完全隔离起来,将驱动电路的地和内部其它模块的地分开,有时候做成两个PAD也比较好,兄弟的愚见,忘大家指正

网友(2008-12-05):
可以参照AP1520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测看过

网友(2009-01-06):
这个话题不错,关注中。。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网友:
如果要驱动尺寸很大的开关管,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A:
一级驱动一级,在标准反相器和功率输出级中间加入几级逐级尺寸加大的反相器,逐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级驱动一级,在标准反相器和功率输出级中间加入几级逐级尺寸加大的反相器,逐级放大

谢谢您!
最近看了一下驱动电路,感觉加几级反相器的方法对大管效果不好,用电流源/冗驱动较好。

网友:
The ground bounce is inevitable due to switching.
The method to reduce it as what i thought is to isolate the ground of switching MOS and ground for other blocks in your controller.
The connection could be achieved in PCB level,
Does it help?

网友(2009-02-18):
如果你说的是指mos管的driver的话
那一定是nonoverlap  也就是带deadtime的控制

保证驱动能力就可以了  不然开关管的上升下降时间过长 有额外的效率损失

网友(2009-04-11):
i wait the topic continuing

网友:
有好几种类型,主要是峰值电流模式

网友:
抗噪声能力要好啊,做电源关键要可靠啊

网友:
rise/fall time大家一般做到多少?

网友(2009-07-05):
same issue as in the output of memory such as sram

网友:
Power MOS里开关电流多大?频率?

一般bonding wire有1nH左右,id=1A,f=1MHz,还是可能有挺大的(几十到几百mV)ground bouncing的。这个可以用两个金线分别从Analog Ground和Power Ground bond到引脚来解决。

IC layout的时候,走线也要注意,比如不要让PGnd尽量短距离到Pad,等等。

网友(2010-11-23):
layout ,di que mei gao guo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bonding wire只有1nH吗,这个是你的经验值吗,最近我正在想加pad的寄生参数仿真呢,除了1nH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呀,电阻电容之类的,想要个pad仿真模型。

网友:
多做几个pad了,减小寄生电感。开关慢一点,例如上升沿下降沿20ns,死区时间20n。貌似都是用反相器驱动的,如果你想很减小开关的速度的话,在栅极加上小电阻吧,这样可以做RC充电特性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通常用的都是每根 2n+100m ohm的模型,你们的仿真要精确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工艺呢?封装确定了么?铜线还是金线的BONDING?除了BONDING线的数量,PAD和PIN脚的位置也要适当考虑

网友:
灌水不好。。。。。

网友:
这个驱动电路的设计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知道的大致如下:
1、non-overlap:准则是尽量小,但是不能太小,导致出现overshoot;
2、驱动sink和source电流的选择,这里又涉及到两方面:
      a)根据功率管尺寸以及电源的能力,选择合适的电流,保证功率管tr和tf在一个合理值,保证电源跳变在可接受的范围,且保证一个合理的miller platform时间;
      b)确定了主功率管的驱动尺寸后,同步管的驱动尺寸要对应选大,确保在miller platform内,LX的dv/dt不会通过cgd耦合打开同步管,形成shoot through。
3、功率电源线与数字电源分开,中间接level shift,防止bonding wire的ESL噪声带来误动作;

网友:
功率电源线与数字电源分开,中间接level shift?
levelshift 只是把进入到driver的逻辑信号电源从VD->VP吗
那GD GP的不一致有影响吗